[工仪] 基本完成的7107三位半毫欧表

楼主(2024-09-20):
这个表分4档位,200欧姆,20欧姆,2欧姆与200毫欧
这次全都实现了,把测试结果展示一下

200欧姆档位,测100欧姆精密电阻

测10欧姆精密电阻

20欧姆档位,测10欧姆精密电阻

测10欧姆精密电阻

测1欧姆精密电阻

2欧姆档位,测1欧姆精密电阻

测0.1欧姆精密电阻,0.1欧姆电阻测量就应该采用四线测量了,不然会受到
影响使测量值偏大1-2毫欧,这是2线测量的,因为这个电阻脚太软,不方便四线测量

测10毫欧精密电阻,四线测量,所以精度没问题

测2毫欧精密电阻,四线测量,

表笔短接归零

200毫欧档位,表笔短接有0.1毫欧的底数

测100毫欧精密电阻,2线测量,还是有影响,同上

测10毫欧精密电阻,四线测量,排除0.1毫欧底数,就是10毫欧

测2毫欧精密电阻,四线测量

总结,经过数个版本的试验,这版基本达到目标,精度尚可,但是这个东西被内阻仪给碾压了,没什么价值了
还有改进空间,但是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呢,犹豫中
最后感谢闲鱼购买我前期的试验板的朋友,帮我清理了那些半成品,虽然它们使用也没问题

网友A:
大神就是不一样,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挺准的

哈哈,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就是不一样,佩服

哈哈,我是无神论者

网友C:
看着挺好的,精度高,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挺好的,精度高,成本低。

可惜耗电,只能做台表

网友D:
以前的老万用表或者测量仪器用的都是这种A/D转换芯片,ICL7106和7107的精度能满足要求,就是功耗有点大,所以后来很多万用表都用了低功耗的芯片,电池也由9V改成3V电池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老万用表或者测量仪器用的都是这种A/D转换芯片,ICL7106和7107的精度能满足要求,就是功耗有点大,所 ...

7106还可以,功耗小

网友E:
大工程,可喜可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工程,可喜可贺

哈哈,毛毛雨啦

网友:
精度够高的
大功告成,恭喜恭喜!

网友:
看起来制作的不错,精度挺高。

网友F:
感谢闲鱼前期购买的朋友

把你的bug变成你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闲鱼前期购买的朋友

把你的bug变成你的钱

我去,说啥呢,以前的也没有问题,就是还不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说啥呢,以前的也没有问题,就是还不完美

哈哈,主要是价格便宜,也没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