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撸了个滴水浇花器,改个滴法,但插入花盆后没作用!

楼主(2024-09-20):
天气太热,家里花花草草过得难受,还有一盆都已经晒死了
块把钱撸了个滴水浇花器,准备试一试效果怎么样

就是这货

结构相当简单

拆开就是这样3个件

适配国标饮料瓶口,矿泉水瓶子不行

拧上就是这样

滴水的原理就是重力+节流阀

按原要求,瓶子底部是要打孔的(通大气),感觉装水比较麻烦
想了下,决定试试医院输液那种模式

把尖嘴部分剪开,这样可以出水

原滴水的节流阀用来调节进气量,原理就和输液一毛一样了
悬空测试可以滴水,只是不太好调节滴水速度

插到花盆里,用铜丝固定一下

结果到第二天土都是干的,瓶子里的水也没见减少
真是奇怪,难道尖嘴被堵住了?使劲挤几下,进气口倒是出水了
好吧,等偶再研究研究

网友A:
和输液一毛一样错误

网友B:
元首喜欢粉粉的

网友:
重庆这么热,20年的银杏居然没挂

网友:
你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找一个大可乐瓶灌满水,这玩意拧上面,倒插到花盆里,然后那个小阀门里会一滴一滴的滴水下来,那个钮可以控制滴水的速度,你把底下切开店话大瓶子的水不就像水枪一样全下来了吗!

网友:
还是撸个全套的病房的盐水瓶+插针这套吧

网友:
要不买个输液泵?可以精确控制1分钟1滴

网友:
还是买一套医院的输液套装吧,很方便控制速度

网友:
瓶子底部打一个1毫米小孔就行了,原装就可以调节滴水大小,我家阳台(重庆市区)植物就这么过的夏天,

网友:
瓶子底部打孔了没有?黄色的那个管子要向下。那个蓝的就是个插入固定的东西。

网友:
离精确控制还差点

网友:
想办法让空气能进入到瓶中,水就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输液一毛一样错误

为啥呢?原理没问题呀

网友:
楼上大神也讲了,去医院找一些输液管,打蒸馏水的那种,不含任何药物的,自己找个大饮料瓶,就可以组装一个浇花神器,又可以省下一笔费用。

网友:
插土里尖口被堵住了,尖口悬空或者再开大点就不容易堵

网友C:
我也买了一堆,瓶子扎针眼就行,反正滴得很慢,针眼进气足够了,灌水时也跑不了多少。但这玩意控制实在不好弄,像挂水似的一瓶水1、2个小时就没了,要很慢滴一会会闭塞,可能是水胀造成,也可能是温度变化引起的,反正很难拧到想要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喜欢粉粉的

那是LP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堆,瓶子扎针眼就行,反正滴得很慢,针眼进气足够了,灌水时也跑不了多少。但这玩意控制实在不好 ...

应该是菌膜堵住,楼上说的输液工具好点。

网友:
翻车了翻车了哈哈

网友:
还是要仔细研究一下使用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