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充电问题,4.6V给1.2V电池充电?

楼主(2024-09-20):
17年买的一个,这几天发现充不进电了,网上看了下可以换电池是7号那么大小的电池,开始以为是3.7V的,后来才发现是1.2V,但是同时发现这个充电器上面写的是4.3V  700mA输出,这就搞不懂了,明明里面不是一个1.2V可充电池吗,怎么带个4.3V输出的充电器呢?我用万用表量了下充电器的电压都4.6V了,为什么要搞这么高的电压给一个1.2V的电池充电呢?

补充一下,型号是S512,中间换过一次电池,3年后换过一次电池,有没有可能当时换错,本来是要用3.7V的啊,换成了1.2了,但也用了好几年啊

网友A:
上图看看是不是三个串联的?

网友B:
里面估计是两节电池

网友C: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我的飞利浦剃须刀和理发器原装充电器都是15伏的。

网友D:
内置1.2v镍氢电池有些头疼,老机器内置充电电路往往是傻充。
想了几种方案:
改成锂电,需要加锂电充电和DC/DC降压模块,价格比较便宜但是需要空间。
改内置充电电路为CJC5222等,成品模块不便宜。
绕过充电,引线用镍氢电池充电器充电,使用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估计是两节电池

是一节的,已拆了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是不是三个串联的?

一个电池的,还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是的

电池确实不行了

网友:
博朗2节7号还用12v呢,可能为了通用吧,这样锂电版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置1.2v镍氢电池有些头疼,老机器内置充电电路往往是傻充。
想了几种方案:
改成锂电,需要加锂电充电和DC ...

买1.5v的成品锂电池啊,都是usb充电的,把充电口引出来就行了,其他也不用动

网友E:
有没降压电路在里面呢

网友:
多年前就换过电池,不过是博朗剃须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降压电路在里面呢

就串了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是不是三个串联的?

就一个1.2V电池与充电口之间串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
绕过充电,引线用镍氢电池充电器充电,使用不便。

网友:
我的飞利浦剃须刀08年买的,一节5号镍氢电池,到现在都还正常使用,就是冬天启动困难
充电器是15V的,反复确认的确是15V交流电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都是这样的。我的2节1.2V镍氢,它用15V的充电器,你放心不会是“快充”的。

网友:
我有两款,一款是15v充电的,一款和楼主一样4.6v的,回家拆开看看研究研究,4.6v的那款充一次电能用半月,感觉电池不应该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