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r510更换键盘

楼主(2024-09-20):
同事的笔记本按键失灵,72块买个2手的换一下,键盘应该是新的,面板是旧的。能用了。

拆下来的旧键盘正反面,已经拆了触摸板

旧的触摸板拆下来换到新板上

触摸板背面

主板,光驱位换成了硬盘

新旧键盘,原来的是银色,新的是白色

电脑是黑色

已经换好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学习一下看看了

楼主:
最后一张图编辑帖子的时候怎么看不到的?那是把触摸板安装上去的样子。

网友:
看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有机会了可以用一下

网友:
自己动手给华硕ASUS VM510L笔记本更换键盘,节省了100多元

网友:
最好用固体硬盘!!!

网友:
前一阵子修的我的老笔记本,屏幕要亮,没显示,还以为是屏幕坏的,结果就把屏线清理下,重新插上就好了

网友:
X250的键盘空格键坏了。不敢换,买了个键盘外接

网友:
和我的k550基本上是一个模具,也坏了一个键,page down会自动触发,老电脑没必要换键盘了,外接键盘用

网友:
动手能力还不错

网友:
关键能买到配件就行

网友:
我换过三星的键盘,要热风枪铲掉一堆塑料铆钉头,装好键盘还要用电烙铁烫平,起码2个小时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外接键盘使用。

网友A:
这是换的C壳总成,要是单换键盘,能烦死。

网友B:
还是联想换键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联想换键盘方便

以前的旧电脑键盘是可以独拆下来的,现在的电脑可可能目的就是让你别换,坏了换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换的C壳总成,要是单换键盘,能烦死。

是的,我看键盘是周边有熔点熔上去的。C壳是拆机的,键盘是新的,店家整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