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维修水龙头滴水不停

楼主(2024-09-20):
一年2w租金租了个老破小,这次是真开眼了,下水道堵的,水龙头关不住,一个新热水器+一个老冰箱,一天3块钱电费

我以为是老冰箱费电,自己买了个小冰柜,然后发现是热水器一天要5度电我自己房子两个洗衣机(娃娃的天天洗)一个600L冰箱+电磁炉(一天5顿饭)+烧水恒温桶+热水器,一个月也才90电费。。。。

下水道就更奇葩了,邻居说前几任房主就堵的,也不修,冬天往外倒水。于是我自己来吧,里面头发就不说了,最奇葩的是里面有个扳手!!!!扳手已经与下水道锈在一起了

今天维修水龙头,买了配件,小用小螺丝刀拆不下来,然后换大螺丝刀,还是不行,最后上电扳手,螺丝锈的都是渣渣了,用了WD40,螺丝都打平了也拆不下来,没办法只好把水阀+扳手一起拆下,没办法拆开,最后试着用WD40喷喷,去除水锈,结果不漏水了

好吧,花了7毛买的配件没用上,就先这么用吧。有合适的房子再重新租一个

网友:
工具还很全!!

网友:
wd40猪大油喷完了用扳手敲一敲,然后等个十几二十分钟再拆,松动的概率能大点

网友:
大佬水暖设备挺全乎

网友:
更换内芯就好了

网友A:
饮用水龙头喷 WD40

网友:
我以为是厕所的下水道堵了呢,,,

网友:
一年两万的房租,确实可以找到好的房子,看楼主这些工具,可以知道,楼主是一个挣大钱的人,不行就租个宾馆,完美解决自己修龙头的困境。

网友:
那个螺钉需要用钻头钻掉,再换阀芯。

网友:
向哪里喷 WD40 就不滴水了?

网友:
还是把芯换了吧!!!

网友:
歪打正着呀,没卸掉却止漏了

网友:
老旧破小的租屋大都是这样的情况,供水管路滴漏排水管路堵塞。

网友:
维修工具很重要!

网友:
楼主威武,修好给房东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饮用水龙头喷 WD40

饮用水有净水器

网友:
修水龙头哪用过螺丝刀呀

网友:
看到猪大油了

网友:
加下热后就好拆了

网友:
下水道里面有个扳手,估计是前面修下水道的师傅掉的,然后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