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 三星24寸 S24D300 1920*1080,还是要上HDMI的线 比VGA线清晰啊。

楼主(2024-09-20):
原来用显示器自带的,很好的VGA线,但总用不清晰的啊。前面还走了弯路,用了一个年代很久的HDMI线,搞的不显示。

这个问题笔记本就不会。

=======================================

显卡详情

显卡名称  AMD Radeon HD 6670
显卡厂商  AMD
显存大小  512MB
内核名称  AMD Radeon Graphics Processor (0x6758)

----------------------------------------------------------------------------------------------------------------------------
显示器详情

显示器厂商  三星
显示器名称  S24D300
显示器代号  SAM0b44
屏幕尺寸  23.4 英寸 (52厘米X29厘米)
屏幕比例  16:9
当前分辨率  1920 * 1080 (32位真彩色@60Hz)
最大分辨率  1920 * 1080
制造时间  2018/3

=======================================

网友:
分辨率低的时候,VGA线清晰度还行,分辨率一高,VGA线总是雾蒙蒙的,换HDMI或PD线,立马清晰异常

网友:
VGA最高就能支持1080P的啊,所以显示器如果是1080P的和用HDMI没区别

网友:
HDMI本来就是高清接口  VGA逐渐会淘汰

网友:
只要有HDMI高清接口 ,用HDMI线一定清楚

网友:
有机会换个大点的显示器吧,27寸起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