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温控器WpF14和WPF8.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9-20):
温控器WpF14和WPF8.5是什么意思?

固定螺丝脚和插片脚数一样可以通用吗???

网友:
型号内的数字应为停机温度,如WPF14表示该温控器设定的停机温度为-14℃。

网友A:
后缀数字不同,是有对应意义的,应该是停机温度一个是零下8.5度,一个零下14度,不过这种机械温控可以手动调节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缀数字不同,是有对应意义的,应该是停机温度一个是零下8.5度,一个零下14度,不过这种机械温控可以手动 ...

数字大的控制的温度低wpf14之前在6位置,换成wpf8.5后会不会冷藏效果不好???他们应该都是0到7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缀数字不同,是有对应意义的,应该是停机温度一个是零下8.5度,一个零下14度,不过这种机械温控可以手动 ...

学习了

网友:
WPF是冰柜用的温控吧,温控是控制零下温度,不关冷藏吧。
8.5换14肯定最低温度达不到原来的-14,冷藏影响应该不大,因为停机是检测的零下温度。
感觉数字大兼容数字小的,你换配件参数不同,刻度位置肯定得相应调整,以前调试温度,是用温度计放冰箱,达到需要温度,调节温控器停机。

网友B:
空调或者冷库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字大的控制的温度低wpf14之前在6位置,换成wpf8.5后会不会冷藏效果不好???他们应该都是0到7挡 ...

换个12可以,换太高冷冻室可能温度不达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换个12可以,换太高冷冻室可能温度不达标

忘了问了:原冰箱是wpf1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问了:原冰箱是wpf14吗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或者冷库里的?

啤酒冷藏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