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电动牙刷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9-20):
用了1.3年的飞科电动牙刷罢工,然后找客服换了个新的。现在又差不多的时间也相同故障。故障是按键有时无法开机,有时用着就断电,随着时间的推移故障越发频繁,最后彻底无法开机。

这玩意挺难拆的,盖子卡扣完全无损需要专用翘片。看图
机身卡扣特写。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PCB刷了三防漆芯片丝印看不到
无线充电芯片丝印CFSA3。这种芯片需要某些条件才会输出,以保护电池充放电。
无奈找不到资料,PCB也没腐蚀开路,只能短接电池供电3401 PMOS管。测待机耗损2.4ma每秒间隔跳动。2000mAh电池待机还可以接受。只要主意亮黄灯后赶紧充电。

最后把微动开关也做了保养。把氧化清洗干净,点上打印机硅油做防水抗氧化。

楼主:
我用飞线短接MOS管G级对地。

网友A:
可能呢飞科品控还是差点,用过几把小米,1-2年后密封胶套进水。准备换别的品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呢飞科品控还是差点,用过几把小米,1-2年后密封胶套进水。准备换别的品牌试试。 ...

还行吧,我一共买了4把,就这把出问题。刷头的密封圈密封不太好,拆出来也看到里面有水珠。

网友:
电动牙刷 不喜欢用啊

网友:
密封不好!!腐蚀了

网友:
本来有人送给我一个,害怕它发飙把牙齿打坏了,直接借花献佛封口都没拆送人了

网友B:
结果怎样好了没?

网友C:
这玩意拆开之后,很难回到以前的防水效果了.

网友:
关键是牙刷头前面那个密封圈要好,不然的话,寿命都难说了。

网友D:
感觉飞利浦都是用镍氢的,但是国产的都是用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怎样好了没?

正常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拆开之后,很难回到以前的防水效果了.

过几天再拆一次看看内部情况。

网友:
买过售后垃圾,基本都是进水腐蚀

网友:
这么复杂的控制电路,用的是无刷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飞利浦都是用镍氢的,但是国产的都是用锂电池的

用镍氢电池的飞利浦是低端货
中高端货都是锂电池的
并且还是SONY的14500锂电池

网友(2024-11-01):
微动能拆,强、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怎样好了没?

目前正常工作,明天有空拆出来看看。

网友:
年轻点的同志们,能用下电动牙刷。
我这样已经牙齿松动的,试了一次,再也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