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杂牌固态还有维修必要么

楼主(2024-09-20):
RHK STORE这是个啥品牌,蓝屏报错,重新分区也报错,还有拯救的必要么

网友A:
重新开卡,看看能不能屏蔽坏区。

一网友512G的盘各种出错,送我了,我重新开卡第一次能开512G,在调一下设置,再开,只能开480G。

之后挂在电脑里做下载盘,用到现在还好好的,究其原因,应该是原来片子不好,勉强能够512G,用一段时间坏块增加了,冗余的替补区块用完了。

网友B:
还不到一年,难道不给保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到一年,难道不给保修了?

商家找不到,没有保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卡,看看能不能屏蔽坏区。

一网友512G的盘各种出错,送我了,我重新开卡第一次能开512G,在调一下设 ...

谢谢,我研究一下怎么开卡

网友:
能折腾就不能让它死

网友:
卸下颗粒重新开盘

网友:
重新开卡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有坏块了,你自己会修就重新开,开小一点试试。如果不会修,那就别折腾了,反正容量也不大。

网友:
可以量产一下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YS9082HC_MPToolV8.00.00.18.826_HCS1A25E20230622_B16_B17_B27_9T24_HYV4_HYV5_HYV6_BICS5  这个软件就可以了么

网友:
有开卡工具重新开卡就好了

网友:
当然,能修好就继续用,不要储存重要数据就行!

网友:
不管是杂牌还是大牌,坏了就更换新硬盘

网友:
开一下卡,万一好了呢。

网友:
重新开卡,或许有惊喜

网友:
重新开卡应该能好。

网友:
这个闪存,不知道经过几次折腾了,上2258XT开成PSLC吧

网友:
手里一块山寨金X顿,废手机若干,买好烙铁风枪,等有时间从零开始学习diy

网友:
黑片能修就是换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