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之前拆的公牛pdu插座

楼主(2024-09-20):
型号好像说e1080
壳子是铝合金的有压敏电阻还不错

网友:
这款用过,感觉上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和用料 一流

网友:
那小板真厚实,看这用料,价格不菲吧

网友:
价格也不菲

网友:
还有防雷管,不错的。(我又想起来我那被雷电一波带走的整柜设备)

网友:
价格估计也不便宜吧。

网友:
不错,价格估计不便宜

网友A:
那不叫压敏电阻,叫防雷器。

网友:
用不起,不便宜

网友:
金属外壳,怕漏电

网友:
pdu里面一般不都是用的铜排吗?这个怎么直接用就线了啊

网友B:
以前废品站收到15元一个,收了4个(就是没有插头,有点脏),还有2个已经砸坏的没有收。

网友:
线挺粗的,感觉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叫压敏电阻,叫防雷器。

压敏电阻加保险加空气放电管,很好了

网友:
公牛插座

铝比铜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废品站收到15元一个,收了4个(就是没有插头,有点脏),还有2个已经砸坏的没有收。 ...

15一个捡漏,公牛三脚插头一个也才几块钱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