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一个lyw-30m千兆wifi6路由器IPQ5018+QCN6102+qcn8337

楼主(2024-09-20):
IPQ5018+QCN6102+qcn8337

阉割了USB接口

不知道谁有刷机包

网友A:
可以刷opwrt

网友:
高通的AX3000型号

网友:
做工很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opwrt

有没有包?

网友B:
看到这么大的散热片,就说明有心企业。那些阉割的路由器哪有这么良心?

网友:
比普联的好多了,那些几十元的路由器,真不经用,几年后就出现断网故障,再插电,可以连,过段时间,又断网,接着重复,不定时的出现此现象。

网友:
散热器牛掰,

网友:
高通的CPU。还整一个这么大的散热片。

网友:
这大散热片,再看是高通CPU,

网友:
看到这么大的散热片,就说明有良心企业

网友C:
现在的路由器配置都不错了,这个的散热比较良心,网口四个差了点,有USB位而阉割了,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路由器配置都不错了,这个的散热比较良心,网口四个差了点,有USB位而阉割了,差评。 ...

就是的,少元器件,本来以为焊上USB接口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么大的散热片,就说明有心企业。那些阉割的路由器哪有这么良心?

这个也阉割了USB接口

网友:
做AP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玩应跟兆能那个IPQ6000方案的,那个好啊,

网友:
散热好评,使用没什么突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阉割了USB接口

熊掌与鱼翅还想都得?你这个已经不错了

网友:
这产品实在板快满盒了,好多路由器一个大盒子+个极小板就成了。

网友:
这货没有第三方,因为他和后羿一个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