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早期电压力锅拆底盖技巧记录

楼主(2024-09-20):
先验明正身,SY0528

底部细节之一,合格证

底部全景图,注意它只有一颗螺丝。看了一圈感觉很疑惑

最终,找出拆车的敲棒,沿着缝隙翘,没几下就轻松打开了

再来张细节清晰点照片,机关就在这里

底部电路很简单,不知道什么设计,看不到压力传感器
请知情的大神,指点迷津

故障现象:最初是持续加热不停,面板报警E1还是E几记不清了
我就弃用丢橱柜下面了。今儿想起来检测一下,发现不通电了
我该从哪里入手,先解决通电,再测温度传感器,发现这是个两线制温度传感器,现在平台售卖3线制居多

楼主:
温度传感器,应该就是它了,卖家提示老款
我现在传感器实测20度温度,107千欧,只比标称100千欧高一点点
我不认为是温度传感器失效了,现在我怀疑是继电器故障,导致持续加热

网友:
以前用过这个锅,品质真心不咋的,使用了两年,去售后换了两次压力和温度传感器,80一次。质保3个月。后来坏了就买给收破烂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传感器,应该就是它了,卖家提示老款
我现在传感器实测20度温度,107千欧,只比标称100千欧高一点点
...

接个电位器模拟温度变化,记得带丁腈手套哦

网友B:
温度和压力是成正比的,比如4公斤大气压下水的沸点就是120度左右,测到传感器温度120度那锅里就是有4公斤压力了,当然不放水干烧不再考虑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电位器模拟温度变化,记得带丁腈手套哦

感谢老革命家的热心回复,我就不冒那个危险了,我问问AI,答复如下:

电压力锅中的温度传感器通常使用的是负温度系数(NTC)的热敏电阻。这意味着随着温度的升高,电阻值会下降。对于一个标称为在25°C时为100千欧的NTC热敏电阻,在较低的温度下,其电阻值将会更高。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在20°C时测量到的电阻值为107千欧,这实际上符合NTC热敏电阻的行为。如果该热敏电阻具有典型的温度系数,并且我们知道每变化1°C导致的电阻变化量,我们就可以估算出这个差异是否合理。

不过,通常情况下,没有具体的温度系数数据,我们可以做一个粗略的估计。例如,如果一个NTC热敏电阻在25°C时的电阻为100千欧,那么在20°C时,温度降低了5°C,根据大多数NTC热敏电阻的特性,电阻可能会增加约几个百分比。

由于没有具体的温度系数信息,我们无法给出精确的变化比例,但是107千欧与100千欧之间的差异并不大,尤其是在考虑到环境因素(如湿度、气压等)以及传感器本身的制造公差的情况下,这样的偏差可能是正常的。

既然,排除了温度传感器故障,我首先要排除不通电问题,应该首先找到高温保护器,奇怪是这早期型号,怎么没有发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和压力是成正比的,比如4公斤大气压下水的沸点就是120度左右,测到传感器温度120度那锅里就是有4公斤压 ...

既然,没有发现压力传感器
所以,原创主您的逻辑分析,有科学依据
它的单片机大概率是基于您的逻辑设计的

网友C:
进线上面不是连了一个温度保险丝吗?不通电是否是保险丝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线上面不是连了一个温度保险丝吗?不通电是否是保险丝断了?

您讲的对,我也觉得应该首先找到高温保护器,奇怪是这早期型号,怎么没有发现呢?

网友:
没搞过这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线上面不是连了一个温度保险丝吗?不通电是否是保险丝断了?

前辈这1万家元绝不是徒有其名
我又去观察一番,发现它的温度保险不是模块化那种
早期,是用笨方法压贴在加热盘侧面上,我估计高温时,它没失效
等冷却了,它反而一命呜呼了。可能热胀冷缩导致的吧?

楼主:
总成都有,不用自己焊接了

楼主:
发现原厂采用155摄氏度
哪位大神知道,这东西是不是超过了
就是一次性报废呀,用牺牲自己换得锅安全
我K,这就得发奖章!
补充,AI回答:
高温保险通常是一种一次性保护装置
设计为在过热情况下断开连接,并且不会自行复位。
这意味着一旦它们因过热而断开,就需要更换新的保险丝
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安全,避免因故障而导致的重复过热风险
所以,如果您的电压力锅配备了155度的高温保险,那么一旦它断开,就需要更换一个新的高温保险

网友:
这种温度保险丝,早期那种电热水瓶上面也在用,我以前那个美的的就是经常坏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现原厂采用155摄氏度
哪位大神知道,这东西是不是超过了
就是一次性报废呀,用牺牲自己换得锅安全

这是一次性保险,熔断了就物理断开了。没有压力传感器的感觉很奇怪,不安全吧。
这东西现在很便宜,一百多块就入了。实在不行就下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次性保险,熔断了就物理断开了。没有压力传感器的感觉很奇怪,不安全吧。
这东西现在很便宜,一百 ...

感谢回复,知道了一次性
你看我这成色还不错,底盘干干净净
轻易换掉,不符合数码之家会员的特色
尤其,经过这一拆,了解了原理,心里有底了

楼主:
我猜该电压力锅,单片机PCB与按键集成在一起,电源板与加热继电器PCB集成在一起

我用Keynote软件,把电源板与加热继电器PCB元件面与铜箔面,集成在一起,方便分析电路
单张照片,也附在后面,方便再有人找资料方便,少走弯路

我这台初步检测继电器高压触点没有烧蚀在一起,现在是分离状态
继电器由一只NPN三极管集电极C驱动,三极管基极b连接单片机,E发射极接地

这台电压力锅被我闲置,就是因为一直加热,而打开实测温度传感器正常,继电器正常,单片机能报警,数码管有提示,我现在怀疑驱动三极管有可能出问题
明天,我可以外接5伏特电源可以安全的去测试一下,不用冒220伏特高压的风险

网友:
原来这样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和压力是成正比的,比如4公斤大气压下水的沸点就是120度左右,测到传感器温度120度那锅里就是有4公斤压 ...

用OpenAI的回答,再次致敬原创主的点评

电压力锅由单片机控制,拆开后看不到传统的压力开关,这可能是正常的。这类设备越来越多地使用温度传感器和其他电子传感器来代替传统的机械压力开关,通过测量温度来推算出锅内的压力。

通过温度传感器推算压力的原理:
电压力锅内部的水或食物加热时,随着温度的升高,锅内的水蒸气压力也会增加。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单片机可以推算出压力:

饱和蒸汽压力与温度的关系:在密闭的锅内,水的饱和蒸汽压力与温度成正比,单片机可以根据已知的物理关系,通过实时测量温度,推算出锅内的蒸汽压力。
温度控制系统:温度传感器(如NTC热敏电阻或PTC热敏电阻)可以提供精确的温度数据,单片机根据这些数据控制加热器的功率,防止锅内压力过高或过低。
优势:
更精确的控制:相比传统机械压力开关,温度传感器的反馈更快、更精确,允许单片机实时调整加热功率,以更好地维持目标压力。
减少机械部件:温度传感器没有机械磨损问题,提升了设备的寿命和可靠性。
智能化功能:单片机可以通过温度传感器实现多种智能功能,如定时加热、保温、不同烹饪模式等。
因此,现代电压力锅通过温度传感器数据来间接控制和监测锅内压力,已经是一种常见的设计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