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拼拼凑凑改改,给阳台的窗台加了个灯!

楼主(2024-09-23):
去年和今年这个阳台柜已经被偶反复折腾好多次了,上个月得空就想在这窗台顶上装个灯,偶尔可以照照花花草草什么的

灯开关就用这个插座上的

为了通用,还是做成插座型式
翻出以前收集的万用插座模块

做成这样一条连接线

插座就这样放顶上

导线端就直接连接到下边插座上

为方便开关灯,插座方向换成正常的

接下来做灯

其实就是做灯线

通电试下,T5灯管,暖白的。反正这个也容易换

位置选在靠外侧,柜子挡板可以挡住外射的光
把自带的卡扣拧在柜子上,灯管直接卡上就OK

在角落里开孔,方便穿刚做好的电源线

亮灯,搞定

开灯的效果
还行的哈,传说中的见光不见灯

简单拼拼凑凑改改,个把小时搞定。后面改接小彩灯啥的也方便

网友A:
你那滴水观音被养的面黄肌瘦的,我一盆不停地发芽都分成3盆了,再下去只能丢垃圾桶了。

网友B:
这灯的色温看着舒服,还是荧光灯好啊,LED的色温要不太低,要不太高,从屎黄到贱蓝

网友C:
这灯红包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滴水观音被养的面黄肌瘦的,我一盆不停地发芽都分成3盆了,再下去只能丢垃圾桶了。 ...

这滴水观音是水培的,上周忘了加水,根都干了,不过估计能挺过去

网友D:
多少年前的酷毙灯也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的色温看着舒服,还是荧光灯好啊,LED的色温要不太低,要不太高,从屎黄到贱蓝 ...

这个也是LED灯哦,色温偏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滴水观音是水培的,上周忘了加水,根都干了,不过估计能挺过去

超级耐活,就是不耐肥,稍微多一点点肥就容易烧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红包鲁的吧

灯?肯定的呀,不过撸了好几年了

网友:
这样看着舒服。

网友:
效果很好,但无法通过消防检查

网友:
跟我小书房的一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年前的酷毙灯也挺便宜的

记得前些年1~2块钱,偶也撸过几支

网友:
做得非常棒

网友:
自己动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耐活,就是不耐肥,稍微多一点点肥就容易烧根。

嗯嗯,所以面黄肌瘦的原因大概是在恢复过程中,先减少叶片蒸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LED灯哦,色温偏低

好吧,这就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