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买了好几个进口意法正品TDA7265,想diy,却发现。。。。。。。

楼主(2024-09-20):
买了好几个进口意法正品TDA7265,想diy,却发现。。。。。。。

肯定是正品,立创商城高价买的。

电子o基础,查了很多资料,但还是有些地方看不懂,请教大神:

前提: 直流dc电源,12v输入

1和6脚并联后接地接电源负极?
D1 5.1v稳压二极管管没有,可否不要?
Q1 BSX33没有可否不要?如果不精简,中间那个脚接哪里???
有哪些可以替换?
看到论坛有人搭棚没有D1和Q1,还精简掉了部分电容和电阻。
有哪些可以精简掉?

谢谢各位大神,赞美大神!

网友:
给你引用矿石收音机论坛一位坛友的关于芯片5脚的解决办法。

网友:
没啥用,精简掉好了

网友A:
到处发帖。以前的1875做好没有?

网友:
辅助元件不要,那么你的电路也就不稳定,打个比方来说好比合资车,满足了你进e口车的车标,你又想价格便宜,那么防撞钢梁等等都给你省略了,你平时开开不遇到极限条件下没什么问题,只要你一遇到极限你也就送命了,一样的道理,你自己悟去吧

网友B:
密宗我龙哥,人狠话还多!!!

网友:
1和6脚并联后接地接电源负极?
单电源应用,这两个脚就是接地(电源负极)
D1 5.1v稳压二极管管没有,可否不要?
Q1 BSX33没有可否不要?
这几个器件是上电静音控制时序的一部分,你可以不要,但你必须懂得调试,不然开关机上电会有POP声。

网友:
可以拍几张照片让大家欣赏一下正品的TDA7265是啥样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宗我龙哥,人狠话还多!!!

密宗小龙大话多

一说就会一做就废

网友:
你不要0-5v,也需要保留一个基本RC延时电路,不然开机喷声
具体电路怎么接,真的是s子都会,我不提供。

网友:
1和6脚并联后接地接电源负极
D1和Q1和外围阻、容元件组成开机防浪涌电路,保护喇叭的!

电路设计都有它的作用,最好是按照电路组装,没必要精简掉,除非你能忍受开机“崩”的 一下

网友:
大价钱买正品IC,舍不得用正负电源?

楼主思路就走偏了~~

网友:
5脚是开机静音防冲击声的,低电平静音,高电平时有输出。稳压管是防5脚高压击穿的。可以用电阻分压来限制5脚超压。三极管是手动或联动静音的,没三极管5脚用阻容搭一个上电延时可以起到防冲击作用。
楼主想玩功放,先从简单的分立元件入手,只要坚持你就会成为高手甚至骨灰级玩家

说错了,低电平输出,高电平静音。

网友C:
小白不建议diy,我以自己各种焊台,键盘diy的经验告诉你,无经验diy,成本是买成品的好几倍,光电源炸鸡,换各种件的快递费就好多了,比如,一个电阻几毛钱,快递费却6块到12块,没他还不能玩

网友D:
Q1找个NPN的代替下也可以,9014、8050...

网友:
7265很牛吗?我红包买的TPA3118数字功放板,连散热片都不用,功耗很小,声音也就那样,电视里拆了两个小音箱用的

网友:
正品声音也就那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处发帖。以前的1875做好没有?

对我来说小意思了。

打的pcb板的也做好了,有空发图给你看看。

肯定比搭棚的好看一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找个NPN的代替下也可以,9014、8050...

q1是高频npn管子,9014、8050不是高频的啊,会不会影响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不建议diy,我以自己各种焊台,键盘diy的经验告诉你,无经验diy,成本是买成品的好几倍,光电源炸鸡, ...

我diy各种功放不下十次,没有一次炸过。

电阻多的用不完。

等这个折腾完,我就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