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跪求一冰库压缩机的功率与电流

楼主(2024-09-20):
一压缩机怎么样看额定功率额定电压
跟普通电动机标签不同

网友:
谷轮压缩机,质量棒棒哒

网友:
这个不知道,顶下贴

网友:
电压380-420 最大运行电流31安

网友:
你其它不重要的参数都拍照了,唯独偏偏不把压缩机型号拍进去
艾默生的冷库压缩机 具体型号你没拍进去

网友:
460v 三相 60Hz频率 堵转电流185A 运行最大电流31A,

380~420v 三相 50Hz频率 堵转电流149~168A 运行最大电流31A

网友:
艾默生15P压缩机     电压380-420 最大运行电流31安

网友:
第一行60hz,电压460不用看。看50hz,380-400v

网友:
3PH,最大运行电流31A

网友A:
三相电31A电流这功率就不小了,多大的冷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31A电流这功率就不小了,多大的冷库啊???

15p机器   小冷库而已

网友:
功率挺大的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下

网友:
380伏电压的

网友:
艾默生的好东西啊

网友:
一看标题就知道再婚男来了

网友:
谷轮涡旋压缩机,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
这种压缩机过热时电机会空转没有压缩

网友:
再婚男膝盖一直是软的,问技术问题不用跪

网友:
这是用到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