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冰箱精巧装pro主板

楼主(2024-09-20):
松下代工的小米冰箱精巧装pro制冰版,型号BCD-303WMSA。主控芯片跟松下原款不同,部分原件不同,电路也有局部不同。压缩机型号为TKD91E18PBJ,也和松下原款不同,原款是EEI100E13PEH。以上供大家解惑。

网友A:
板子上零件好多空的,是不是低配板?

网友:
上月刚买过一个小米的冰箱,是3门270升不带制冰的,这做工实在太差,最后退货了。

网友:
小米生态的东西 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不用黑色电路板好评

网友:
松下给小米代工,厉害了。

网友:
24年还在线圈电流互感器。。。
很古老的方案了。。。

松X压缩机是喜欢做得跟变频空调一样,国内现在一般BLDC驱动单独挂在压缩机旁边,而且里面不用一体模块,都是贴片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零件好多空的,是不是低配板?

就生产一款,没有高低款选择,大概松下也就代工这一款小米冰箱吧。

楼主:
使用记录,冷藏室用小米温度计蓝牙款2测试,设定冷藏室温度6度,小米温度计显示最低温度4.1度,最高7.8度,期间未开冰箱门,持续测试中。

楼主:
明显变化的有主控芯片,松下的是松下芯片,小米的是中颖电子的芯片。最大的那颗电容也由日本品牌变成国产品牌江海。其他简配不太确定。

网友:
看这线够多,功能也不少

网友B:
确定是松下代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松下代工的吗?

确定的,无锡松下生产。

楼主:
引用 楼主:
使用记录,冷藏室用小米温度计蓝牙款2测试,设定冷藏室温度6度,小米温度计显示最低温度4.1度,最高7.8度, ...

初步测试告一段落,各功能区温差在上下2度以内,感觉变频冰箱温差有点大,不过设置温度低一点,问题也不大,希望跟松下原品一样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