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电子脉冲点火器

楼主(2024-09-20):
家里的燃气灶,有时候也能打火

4个螺丝拆不开

螺丝纹丝不动

家里的燃气灶不能电子打火了,拆不开,螺丝太紧了,起子都蹦了,买了个电子脉冲点火的,外壳塑料碎了,拆开看看

1节5号电池供电

电路很简单

准备换外壳,放不进去

高压线圈

s8550三级管

换外壳了,丑了点

换了轻触开关

c口充电口,里面换了14500锂电池,应该可以用几年不要充电

电火花啪啪响

网友A:
煤气灶螺丝都是烧坏了,很难拆下来,换个新的吧

网友:
搞个PVC管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煤气灶螺丝都是烧坏了,很难拆下来,换个新的吧

煤气灶螺丝没有烧坏,就是太紧了

楼主:
就是PVC管,小了点

网友B:
上电钻、角磨机,哪有拆不掉的螺丝?

网友:
与电蚊拍同款电路

网友C:
改装成电蚊拍,使用效果绝对会惊人、、、、鸟。

网友:
煤气灶螺丝可以用大力钳角磨机拆

网友:
我有两个塑料壳的,内部长得差不多,除了S8550还有个PCR606可控硅。

网友:
元件没有几个

网友:
捡过一个点火器的零件,没有看到外壳,所以钢管也没有,接电测试有火花,袋子装好留着有空玩

网友:
这也太丑了,还是粘粘原装的外壳吧

网友:
5号电池换成了锂电池,打火更猛了。

网友:
如果熄火保护也坏了,还得换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煤气灶螺丝都是烧坏了,很难拆下来,换个新的吧

煤气灶好像国家强制标准是8年吧

网友:
这也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钻、角磨机,哪有拆不掉的螺丝?

没有想破坏拆

楼主:
电压比电蚊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成电蚊拍,使用效果绝对会惊人、、、、鸟。

那没有蚊子也是啪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