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后续:两个5V充电头都修好了,但新问题来了

楼主(2024-09-20):
之前坏了两个联想(不说摩托罗拉了,虽然卖家这么说但很多人不懂摩托罗拉和联想的关系上来就喷)的充电头,一个是从没用过纯粹放坏的,一个用了没多久坏的。
详细请看:连续坏掉的2个摩托罗拉5V 1.5A充电头,美帝良心到了辰阳只剩一声叹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905&fromuid=946366

本来打算扔了,但很多坛友劝我换固态电容,那就试试吧。10V的固态到手,换上一切恢复正常。但疑问也来了。
为了便于说明,我编号为A和B二个:
A:空载5.22V±0.01V波动,带个小米的USB台灯0.30A电流下,电压下降到5.15V,也还是±0.01V波动。
B:空载5.09V基本不波动,带个小米的USB台灯0.31A电流下,电压下降到5.08V,也基本不波动。

我想请教下:同型号也基本同批次的产品,压降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整个电路的用料差异?还是我换上的固态品质差异?还是我焊接的手艺不行(哈哈哈)?
估计波纹也有差异,但我没有能测波纹的设备,这2个头子以后就给台灯夜灯啥的用用算了。

▼拆下的3个旧电容(之前已经拆了1个剥皮之后扔了)和新到的固态对比,本来以为每个充电头只漏了1个电容,这下看4个电容都漏了。
   新的固态电容规格:10V 680uF 6.3*12
   旧的电解电容规格:6.3V 680uF 6.3*14

▼A款空载时

▼A款带载时

▼B款空载时

▼B款带载时

以上,欢迎赐教,谢谢!

网友A:
这玩意不值钱了

网友:
有这种怪事?

网友B:
不错,云星固态电容在哪家店买的?

网友C:
国产哪家固态可靠?

网友D:
绿皮电容是高频低阻也这么不堪?

网友E:
只换输出电容?高压那边有个小电解,是辅助绕组滤波的,容量下降也会影响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值钱了

是不值钱,可是修好了带来的快乐是无价的

楼主:
也不是怪,我感觉还是某个原件质量不行引起的,大概率还是低压端的电容。

网友:
长见识长见识

网友F:
我一直以为这些微小的误差是正常的,这么说,这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云星固态电容在哪家店买的?

拼多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哪家固态可靠?

我也是瞎买的,为这个头子折腾太贵的电容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皮电容是高频低阻也这么不堪?

是的,放着不插电都能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换输出电容?高压那边有个小电解,是辅助绕组滤波的,容量下降也会影响带载能力。 ...

谢谢!那个黑色的小的对吗?因为没有合适的库存品,也没换。
目前带载看还好,就是觉得两个的偏差有些大,好在应该都在国标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以为这些微小的误差是正常的,这么说,这是有问题的?

我是觉得偏差大,但查了下好像也符合国标。
“根据国家标准规定,充电器输出电压误差应控制在±5%以内。也就是说,一个标准的5V输出充电器,其实际输出电压应该在4.75V~5.25V之间。”

网友:
我觉得压降差异不大呀,才几十毫伏,一般的5V电器用就足够了

网友:
基本都是电容定时自爆,精妙的自毁开关

网友:
通过看使用的电容品牌,这个电源头也不是什么质量出众的产品

网友:
零件参数的离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