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拓邦48V16串保护板

楼主(2024-09-20):
现象,1蓝牙无信号,2负载无输出(启动监控时负载闪一下),3环境温度电阻被剪掉了,,,
两个故障同时出现,判断主控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用放大镜观察到主控一个侧边的焊锡较少且有虚焊迹象,补焊后正常,热敏电阻找了个10k的3950热敏电阻换上后也正常,
感觉这板子上用记号笔涂过的位置周边有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电池有到期退役电池和故障电池两类,前两天闲鱼看到说故障电池应该定责的,判定是电芯故障还是保护板故障的

网友:
背面焊上4个管子,电流变大了就

网友A:
这个热敏电阻一般怎么识别呢?上面有具体标注吗?

网友:
楼主好手艺,手到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热敏电阻一般怎么识别呢?上面有具体标注吗?

太小了,没标注,自己淘宝买对应阻值、B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