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900V22C线刷了atv系统后无法再次线刷了

楼主(2024-09-20):
如题,现在线刷卡刷都没反应了,手动进入刷机模式显示的是第三方twre,是不是recovery变第三方twre所以无法刷了?能否刷回官方recovery?有没大佬提供一个官方recovery或者解决办法?

楼主:
刷入官方recovery没用,短接或者用开心电视助手进入线刷模式搞定。

网友:
刷了秘钥就不行了

网友A:
刷机之前如果能手动备份原厂分区,一定要备一下
现在的人都太坏了,提供的刷机包说不定就加了防刷功能,必须付费才能解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机之前如果能手动备份原厂分区,一定要备一下
现在的人都太坏了,提供的刷机包说不定就加了防刷功能,必 ...

你都说加了防刷了,备份下来也刷不进吧,没有什么晶晨盒子短接不能刷的,我觉得会备份固件的人都很历害了,应该刷这种机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之前如果能手动备份原厂分区,一定要备一下
现在的人都太坏了,提供的刷机包说不定就加了防刷功能,必 ...

用开心电视助手进入线刷模式就行。

不过还是短接实际,很多固件会卡3%,得短接过3%才能放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加了防刷了,备份下来也刷不进吧,没有什么晶晨盒子短接不能刷的,我觉得会备份固件的人都很历害了 ...

我说的是"备份原厂分区"和数据。
如果到手时已经是刷过的,那备份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