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各位对机械键盘熟悉的坛友,帮看看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2024-09-20):
一块黑峡谷的K705机械键盘,用着用着突然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按“9”键的同时“6”键会同时被触发,这一列的4个键都有这种现象,即“9”→“6”,“O”→“Y”,“L”→“H”,“.”→“N”,但反过来按则正常,即按“6”的同时“9”不会触发。具体可以看图片。电路板除了主控,其他就是些电阻和三极管,大家帮看下是主控坏了,还是其中的三极管或者线路断了,感谢。

网友A:
上面的电阻阻值变大了吧

网友B:
我估计是主控问题,不像是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电阻阻值变大了吧

那些按键旁边都是0欧电阻,应该是用来当跳线的,测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主控问题,不像是断线

我自己感觉是主控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C:
三极管的问题。而且这些三极管应该是两个二极管合成的。。有一个脚是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问题。而且这些三极管应该是两个二极管合成的。。有一个脚是共用的。。 ...

你确定吗?有没有大概的电路原理图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