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凌度记录仪A800Pro拆解修触摸

楼主(2024-09-20):
朋友打电话说他的一个行车记录仪坏了,不能显示。

这货每次打电话说的话和见面后说的话都不一样。
之前一次说的是笔记本坏了,要我帮忙修,结果见面后是送了我一箱梨子。
这次说记录仪不显示,等见面了说是记录仪提示满了,不能格式化,不能触摸。
估摸是天天高温导致的触摸损坏,或者是需要恢复出厂一下。看到上面有三个孔,不敢贸然捅,万一弄到麦或者喇叭了,又要换。
拿回家拆解后再决定怎么搞。
打开后拆掉排线,把排线压平,然后恢复一下出厂就好了。 恢复按键在前面,被屏幕挡住,需要拆板子才可以。
电池鼓包了,手头没有耐高温的电池,只能找一个电话手表的电池换进去。

后壳是铝合金的,不重。

脚垫下面的螺丝不用拆, 有些记录仪的是要拆掉才能开 ,这款只是固定胶条用的。

全尺寸屏幕,清晰度不高。 非常厚,非常重。一开始拿在手上,感觉很重,以为里面电池很大,其实就屏幕有分量,其它东西都轻飘飘的。

板子上有开机按键,太短了,离外壳还有几米远,设计师加了一个小板。

前面1元充电宝,本不想弄它,昨天夜里无聊,就把原来板子元件都拆了,找了一个小米充电宝板子,焊了一堆线。5V放电能到1A
然后两个充电宝的电池合到一个里面,主要是做个样子占位。

主要就是焊接的玩,玩不了ESP8266难道还玩不了垃圾充电宝。

网友:
这次有一箱梨吗

网友:
这货还可以

网友A:
记录仪内置电池确实是个问题,有那种耐高温的软包,用在上面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
这货值得深交,楼主拉回一箱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录仪内置电池确实是个问题,有那种耐高温的软包,用在上面不知道合不合适? ...

我曾在行车记录仪外挂一大块软包锂电池,两个夏天一点事没有,话说那行车记录仪早不见尸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在行车记录仪外挂一大块软包锂电池,两个夏天一点事没有,话说那行车记录仪早不见尸首了。 ...

那个电池质量真好啊

网友:
和我老板选的一样。然后他自己搞的时候把卡子全搞断了。后来打开换了电池,然后用502搞定,收工

网友:
竟然没梨?不科学啊!

网友:
打红胶理解,但是一颗芝麻粒是怎么个意思?浪费一道工序

网友:
感觉这种怕高温

网友:
耐高温电池是噱头吧,我昨天也在淘宝买了行车记录仪软包电池,好像淘宝上电池都写耐高温,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给小蚁行车记录仪换电池,打算改电容供电研究了半天没研究出结果最后淘宝下单了电池,小蚁充电ic,丝印是乱写查不到任何信息,4边16脚

网友:
凌度的机器稳定性一般,死机的概率不小

网友:
这次一箱梨不够了 !

网友:
没和这货出去洗个脚?

网友:
感觉软包电池非常容易鼓包。

网友:
固件是能升级的么?

网友:
高温环境下工作,确实是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