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俺主板有双显卡插槽, 想双显卡同时一起使用,怎么看主板是否支持?

楼主(2024-09-20):
请教,俺主板有双显卡插槽, 想双显卡同时一起使用,怎么看主板是否支持?

上面的图是俺偷来的.......

和俺电脑一模一样的.......

主板的型号上面图有.......

下面的图是主板参数.......

大师们帮俺看看这个主板.......

是否支持双显卡同时工作.......

请教,俺主板有双显卡插槽, 想双显卡同时一起使用,怎么看主板是否支持?

网友A:
     双卡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有什么卡?或者说你想买什么卡??什么都不说你让别人猜吗?
     至于双显卡,只要主板有两个PCI-E X16的插槽理论上就支持双卡,一般玩双卡最多的是P106-100,理论上拥有90%的GTX1060性能,但是无显示输出功能,价格100元左右,但是需要借助魔改驱动利用核显或者另一个性能弱一些的显卡输出画面,去发挥它的算力和性能。这才是玩双卡的主要目的。
    如果是为了双卡交火,劝你别折腾,1+1永远小于2,以前的远古时代,显卡辣鸡而且价格贵,所以有人玩双卡交火。现在玩双卡交火简直就是把一张100的撕开当成两个50的去花,多此一举!
   我现在的四奶机就是i3-4170和P106-100,利用i3的核显去输出P106的画面,核显性能越强越能发挥P106-100的性能!!

网友:
你是要双卡交火还是一般的多屏显示?交火要主板和显卡都支持才行,看官方说明,如果只是做多屏显示一个卡就够了,双卡也可以,不用看主板

网友:
    如果你是为了接多显示器,你这个板子是AMD  B350M主板,支持锐龙1代到五代的处理器,如果有独立显卡的话,一般的独显都有多个输出接口,可以同时接多个显示器分别设置复制扩展输出,不需要多显卡。就算你插了两个显卡也只有一个能工作,能支持双卡交火的显卡不常见!
    如果没有任何目的就想玩玩的话买个P106-100,再买个AMD R5 240,双卡玩儿去吧,成本才150元,比什么双开交火可好玩多了,如果单纯就想瞎折腾想试试,我只能说袁隆平爷爷还是让你吃得太饱了,或者说你还是太有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卡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有什么卡?或者说你想买什么卡??什么都不说你让别人猜吗?
     至于双显 ...

就是大师你说的双卡最多的是P106-100.

俺不清楚俺主板是否支持双卡同时工作.

顺便问下大师: r3-2200g带p106-100咋样?

感觉显卡性能会损失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大师你说的双卡最多的是P106-100.

俺不清楚俺主板是否支持双卡同时工作.

这个U核显是vega 8,性能相当于HD7750,只能说双卡比你这个核显强太多,但是P106带宽好像只能用到PCIE通道X4,无法发挥X16满带宽,凑合用吧,显卡跑分比1050 Ti的13万分肯定高!我用i3-4170的辣鸡核显带p106都能跑出16万分,但是你这个处理器性能比较拉垮,就像木桶缺了一块!一般的3A游戏都能低特效玩一玩,肯定比我的i3-4170强一大截,这个机子我用来给孩子打印作业用的。我主力机是5700X  64G  RX6600 8G,二奶机是2600X  32G GTX1060 6G,还有台E5 2666 V3   64G   RX580 8G放公司摸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核显是vega 8,性能相当于HD7750,只能说双卡比你这个核显强太多,但是P106带宽好像只能用到PCIE通 ...

俺测试核显性能分数1000分左右, 在750的性能水平,, 不清楚hd7750是啥水平,应该也是和你说的相当, 玩个游戏只能低特效玩玩,现在处理器也就是够用, 处理器打算换5600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测试核显性能分数1000分左右, 在750的性能水平,, 不清楚hd7750是啥水平,应该也是和你说的相当, 玩个游 ...

5600G带核显,相当于750Ti,带P106很轻松,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显卡P106-100阉割了PCIe带宽和视频编码解码,网游有的游戏可能玩不了!

网友:
进来也学习一下,只偿试过独显+集星带双屏,没试过双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00G带核显,相当于750Ti,带P106很轻松,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显卡P106-100阉割了PCIe带宽和视频编码解码, ...

巧了,俺网游基本不玩的,主要是网游外挂太多了,玩的要死,对方开挂.

俺打算处理器换5600,不是5600g.

反正不是5600就是5600g.

网友:
上网搜芯片组是否支持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巧了,俺网游基本不玩的,主要是网游外挂太多了,玩的要死,对方开挂.

俺打算处理器换5600,不是5600g.

5600的话你就买个百元以内的显卡就行,推荐R7 260X或者HD7850,玩双卡不推荐英伟达的,不然两个N卡容易驱动冲突,A卡装驱动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00的话你就买个百元以内的显卡就行,推荐R7 260X或者HD7850,玩双卡不推荐英伟达的,不然两个N卡容易驱 ...

好的.......

谢谢.......

r7 260x 用的久啊......

hd 7850 感觉用的不太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7850是老矿渣了,2012年上市,你觉得呢,反而260X是2013年的卡。7850功耗130W,260X功耗115瓦,那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型号太模糊了。首先要看你用双显卡做什么?是想多屏显示?还是觉得一块显卡性能太低,想提升性能?
如果是为了多屏显示,那一般主板都能支持插俩显卡工作;如果是想提升性能,那就得看主板支持否。
但是,并不推荐通过SLI(Nvidia)或者交火(AMD)的方式提高性能,首先俩显卡的性能并非1+1=2,而是1+1≈1.5;
其次,买俩显卡的钱足够买性能更好的单卡;再有,俩显卡工作,对供电、散热要求更高,其实得不偿失。

网友:
如果显卡型号比较老搞双卡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