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估计这样有望解决九牧混水阀偶尔滴水故障

楼主(2024-09-20):
突发奇想,加生料带,复装完成,懒得测试了,上图片。

网友A:
真的是2017使用到现在?

网友B:
这种方法可以应急,还是要换掉密封圈的,旧的密封圈已经老化弹性变小了,密封效果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2017使用到现在?

实际使用一年(去年10月搬入这房子入住用到现在),2011年买的二手房,一直没住。这个也是自己应该是2018更换的,一直没使用,去年才开始使用,原房主的老混水阀早没要了。这个才使用一年出现问题,碰上了吧。

网友C:
找薄的硅胶剪成圆环垫在底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可以应急,还是要换掉密封圈的,旧的密封圈已经老化弹性变小了,密封效果不行了。 ...

好的,这个当时也是换的新的,只是使用1年,也不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薄的硅胶剪成圆环垫在底下最好

身边找不到硅胶这样的材料哦,生料带到是有好几卷。

网友:
试过这个办法,用不久。

网友:
现很多都是偷工减料

网友:
换个阀芯不就行了

网友:
这样干过,不过是生料带直接缠在密封圈上

网友:
这个一体胶圈不知道有没有单独卖的,单个的o型圈倒是多

网友:
偶尔滴水!不一定是密封圈的事,也许是阀体磨损,当然要用排除法来解决。

网友:
就是阀芯问题,要垫的垫陶瓷片下面,这样让陶瓷片压得更紧也是可以将就一下

网友:
是很不错的办法

网友:
要换掉密封圈的

网友:
九牧阀体没问题,换个质量好的阀芯问题就解决了,阀芯的质量差别也很大不要贪图便宜

网友:
得更换密封圈,才能多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