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式剃须刀电机区分极性吗

楼主(2024-09-20):
往复式剃须刀电机区分极性吗,更换电池后噪音很大,不装刀头就没噪音,难道是电机极性接反了

网友A:
直流电机是有正负极之分的,你那个有没有,我就不知、、、、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是有正负极之分的,你那个有没有,我就不知、、、、鸟。

是直流碳刷小电机,往复式剃须刀应该是往哪个方向转都一样的吧

网友B:
用大拇指想,你为啥换电池?

网友C:
往复式剃须刀电机没有正反之分,检查一下拆装中有无遗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大拇指想,你为啥换电池?

原电池没有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复式剃须刀电机没有正反之分,检查一下拆装中有无遗漏的地方

好的,谢谢

网友D:
搭车请教另一个问题:

      旋转式剃须刀电机有正负极之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请教另一个问题:

这个要分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请教另一个问题:

这个必须分   往复的 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请教另一个问题:

旋转的要分,电机反了刮不了胡子而且噪音大

网友:
往复的不分,旋转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