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墙壁开关的使用寿命一般是多少年?

楼主(2024-09-20):
是不是按压几万次后,开关就会坏掉?
哪种墙壁开关比较不容易坏呢?

网友:
新出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A:
多余操心,淘宝买这样开关,一块多钱一个,你一百块可以买5,60个放着,够你换几十年了。

网友:
大品牌的好一些,家里在用的TCL已经用了20多年了,还在用。

网友:
质量好点的不容易坏,正常也按不了这么多的次数。

网友B:
松下的    30年没问题吧

网友C:
听说开关的寿命不是按时间算,是按开关次数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余操心,淘宝买这样开关,一块多钱一个,你一百块可以买5,60个放着,够你换几十年了。

...

这种质量是不是太差了,而且你这么多面板,基本是插座,没几个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    30年没问题吧

你家用的松下墙壁开关么?
什么样子,可以上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开关的寿命不是按时间算,是按开关次数算的

是按人品来计算的

网友:
换触控的吧,比开关式的耐用感觉,还方便呢,随时可以调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开关的寿命不是按时间算,是按开关次数算的

时间和次数都有关系?

网友:
找块板供起来,能把你送走……

网友:
一般都可用个三五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余操心,淘宝买这样开关,一块多钱一个,你一百块可以买5,60个放着,够你换几十年了。

...

我买了2百个电工的插座开关

网友E:
家里全是易微联,没有开关,我想想继电器的寿命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全是易微联,没有开关,我想想继电器的寿命是多少呢?

你家的灯都是wifi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2百个电工的插座开关

国际电工的86插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际电工的86插座么?

开关20个插座180个五孔带开关的和三孔还有纯五孔

网友:
找个国标读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