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毫欧表

楼主(2024-09-20):
做个毫欧表,精度差了3~4m欧,后续加上开尔文再用精密可调电位器校准一下精度,买了两个7107,拆机的好的,新的是坏的,内部短路一上电缺笔画发烫,这个还是半成品

网友A:
数码管就3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就3个啊

数码管拆机一体的,没办法,后面到时间再加上个发光二极管代替

网友:
牛!看上去很朋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管拆机一体的,没办法,后面到时间再加上个发光二极管代替

这种一体的少见

网友:
不错不错

你俩可以PK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116-2-1.html

网友:
因陋就简,0到1的突破。

网友:
木开尔文夹是亮点。

网友:
牛逼,不知精度如何?

网友:
最高位亮个1和点就好了,两颗led就行

网友:
线这样多,差3-4个m,很正常。

网友:
上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这种LED我有好多个没有找到地方使用。看来可以做个毫欧表了。

网友B:
就我懒,直接用数字表头改的嘿嘿嘿,误差在可预测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我懒,直接用数字表头改的嘿嘿嘿,误差在可预测范围

好久没看见小说发表,库存货都没有。说明生意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看见小说发表,库存货都没有。说明生意还不错?

就因为没生意,所以懒得发了,眼基本上瞎了

网友:
457 457 别折腾

网友:
太赛博朋克了

网友:
DIY精神可嘉,但这种表还是买成品的高精度的吧,457之类的也就几十块

网友:
手搓内阻表的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