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明纬SE-600-48

楼主(2024-09-20):
黄鱼淘了一个s600-48,成色不错,还有螺丝贴应该未拆,里面很干净。

刚才摸外壳电了一下,测外壳对地有113V交流电,拆开看没有短路的地方,问坛友哪里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把地线接上就不电人了

网友:
感应电,接地不良,由于Y电容造成的

网友:
我猜 没坏之前应该是好的

网友:
好电源牌子

网友:
我们中继台就是用这个牌子的电源

网友A:
感应电  应该没事吧

网友:
用三爪的插头,把地线接上。

网友:
好像也有一个不知道放哪里了,成色好像没你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  应该没事吧

没事,就麻了一下,刚才摸又没了

网友:
30块真不贵

网友:
接地接好了就好了

网友:
修开关电源要学好多

网友:
我现在知道安规电容干的。把安规电容拿掉。

网友:
这电源看着真好!

网友:
也没啥用,改可调?

网友:
像这些金属外壳电器还是接好地线吧,更加安全。

网友:
开关电源不好修

网友:
这种工程用的开关电源需要接地

网友(2025-03-06):
这个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