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有没有老哥懂数字功放板调音的!这东西必须要用声学麦克风的吗!

楼主(2024-09-20):
有没有老哥懂数字功放板调音的!这东西必须要用声学麦克风的吗!

没有声学麦克风可以用几块的来调不!

2.1音箱坏了,想着买个功放板自已D个,发现还有个调音这回事!这可怎么整!

网友A:
调2和0.1之间的频响过渡?

我电脑用的创新声卡,声卡给书架箱和10寸炮分别输出一路,直接在KX驱动内部做软分频器。分完高频部分的频响均衡器使用的是水果手机录的,没有专业设备用于检验,但是调完GoldWave里面看柱状图以及听感是听得出来曲线平了的,当然低频部分是录不好的,只能耳朵验收,到最后调多了哪个频率不平也多少有点经验,就是花的时间超级多,半年一年间哪里不好了就重新调这样的

不用电脑以及不用能用KX驱动的创新声卡,以上经验就不适用,只是说明水果机录音多少管点事,要录到低音还是需要高级一点的设备

网友B:
数字功放一般采用电子音调电路,基本上模块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功放一般采用电子音调电路,基本上模块化了

不懂啥电子调音电路,比如我如果买了一个2.1的功放板,配好喇叭后要怎么调,有的A类的是不是调不了,只能调D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2和0.1之间的频响过渡?

我电脑用的创新声卡,声卡给书架箱和10寸炮分别输出一路,直接在KX驱动内部做软 ...

那些成品的功放板能直接用吗,不做声学调音!或者我旧的2.1换个其他的卫星喇叭是不是也要调这个的!

网友:
只听说过动圈和电容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成品的功放板能直接用吗,不做声学调音!或者我旧的2.1换个其他的卫星喇叭是不是也要调这个的! ...

2.1的功放板肯定能用,就像那些2.1独立功放一样,用户接什么箱子肯定没办法面面俱到,高低音衔接也肯定不能完美,要求很高的话换掉任意部位都是要调的,只是要低音部分不重叠那么厉害的话,直接使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