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鱼排上拆下来的4G CPE

楼主(2024-09-20):
  原来一个养殖鱼排上拆下来的4G路由器,感觉没什么用处,拆了给大家看看

网友A:
老毛子固件

网友B:
买张流量卡还是能用的

网友C:
长期室外使用,塑料外壳老化的厉害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D:
如果是海边用,普遍寿命不长,设备要经受盐水雾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毛子固件

是的,应该还有其它固件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张流量卡还是能用的

用手机卡测试了,速度不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期室外使用,塑料外壳老化的厉害

海风吹多了,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一般

中国电信,在这一带都这样,打电活没有问题就没人投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海边用,普遍寿命不长,设备要经受盐水雾考验

别说这寿命还真可以,好几年了。拆下来一样能用,就是原来卖设备的公司跑路,没给卡充值,换卡上去过十分钟掉线。就给他换新设备了

网友F:
厂家跑路了,服务端肯定不能控制,十分钟掉线可能是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厂家跑路了,服务端肯定不能控制,十分钟掉线可能是固件的问题

具体没去测试,反正客户出钱换了。感觉固件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客户说三台机器都这样

网友:
我感觉用这个东西挺方便啊,也是电信的4G的,平时都在20MBPS以上的,凑合用,主要是不用来回装宽带了。
你这个手机5G不怎么样啊,5G就很快了,速度都能在300MBPS以上了,你这个才几十,差了些。

网友:
做工没有简配,好不错的

网友:
做工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这外壳看起来饱经风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