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聊聊UNI-T UT136B+测市电电压略高

楼主(2024-09-20):
买了一个136b+,对比众仪qs9,在测市电电压,市电参考如下图,136b+总归比插座显示的多1-2伏,而qs9基本一致,这难道就是一个用真有效值,一个不是的差距?请大神们说下,谢谢啦

网友:
主要是表的精度和校准问题。市电跟是不是真有效值几乎没啥关系。除非你家的市电不正点!而且,测量市电一两伏的误差很正常。

网友:
我的QS9  直流电压偏高,那基本上可以说交流电压也是偏高的。但是,这三个表,测量交流电压,都准,也都不准!这要看你的要求了!

楼主:
谢谢大大回复

网友:
也不知道和福禄克对比测试会差多少

网友:
感觉北仪海盗交流电压很准,与VC189,4282小数点后第二位差别一二个字,所以北仪测量插座,变成了我的交流电压参照物。

网友:
请大神们说下,谢谢啦

网友:
没有基准或更高级别表并联测量的情况下不能判定哪只表更准。更没有办法判断原因。
我还没见这本论坛上有人展示过交流电压基准。
我自己用swr200c做的,指标不高。
前面是理论上,实际上136+的校准是电位器,借个靠谱的4位半,用普通信号源输出正弦波,并联调一下就可以。如果这2v是误差那么也不是来自分压电路而是来自交流转换电路的校准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