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007年老主板修复,盈通战神A6

楼主(2024-09-20):
开机滴滴滴一直响个不停,判断为电容故障导致主板无法运转。
纵观所有电容,发现1000uf,6.3V的电容。主板上共有10个,全部鼓包,其中多个已经漏液

废旧的显卡拆下来三个可以用电容,还不够,买了一包新的

网上买到的新电容,颜色不一样,规格是一样的

开始拆坏掉的电容

拆下来10个废弃的电容

逐个更换

主板通电,修复成功

网友:
这个功夫,不如直接换固态啊

网友:
用来装擦皮?

网友A:
。。。这东西估计只能卖十块钱了,修了不划算

网友:
为啥不买杂牌固态电容换,怎么也比杂牌绿皮电容强吧?

网友:
动手党很好,

网友:
5200一代神CPU

网友:
这还有什么修的~直接换新的

网友B:
好奇,这计算机,今天用在什么地方发财呀?
2G内存,用于工业控制吗?

网友:
这么旧的主板也要修,看来是用在特殊地方

网友C:
能用这C3小头恪铁拆主板电容?我用的是支大白光头,拆主板电容很顺手。

网友:
按摩店的板子喜欢坏电容,以前用7750时,主板电容是排着队坏。今天换了两个能点亮了,后天又坏另外几个。那时候还没有固态电容,从此以后不用按摩店的cpu啦

网友:
老古董啊,还有CPU用起来吗

网友:
电脑主板的电容器不好拆卸,最好剪断问题电容器腿后直接焊接在腿上。

网友:
这可有年头了啊

网友:
我很早以前的845主板也这么换过的。

网友:
主板上电容真的不容易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估计只能卖十块钱了,修了不划算

就是修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这计算机,今天用在什么地方发财呀?
2G内存,用于工业控制吗?

没有用,修复完现在是闲置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这C3小头恪铁拆主板电容?我用的是支大白光头,拆主板电容很顺手。

那天没带刀型头,用的小型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