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辰阳代工小米充电器,电容惹的祸

楼主(2024-09-21):
论坛拆辰阳代工充电器,同样的问题,拆开看看。
捡的充电器,点USB小灯持续闪烁,怀疑充电器有问题才拆开,这充电器外壳真是结实,锤都不开。

打的标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撬开,外壳都变形了

元件很紧密

背面贴片

二只问题电容

10V470uF底部已经顶开

一块板用了多种牌子电容,总是输出的有问题电容。

电路板都被撬坏了

附实物自绘的电路,如有错误自行改正。

拆开检查问题根原,自用电源多只,暂时懒得修。辰阳看来在采购电容质量不放心,计划性报废。

网友:
晨阳也是大厂,居然也搞这事

网友:
早起代工的吧

网友:
高配低价的同时再要求质量,你觉得还可能吗?用多久不坏算良心产品?这充电器多少年了?小米给代工厂定价如何?一般产品的品质如何往往取决于买方给多少钱。

网友A:
电源损坏概率最大的就是电容,尤其是输出端的电容,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高电解电容如果频率特性不好的话损耗加大就怀孕损坏了。这种电容必须是开关电源专用滤波电容,平常工频滤波用的电解用到开关电源输出端就非常容易失效

网友B:
开关电源坏高压电容的多。

网友:
又是发财电解电容,好商品时代必须的。

网友:
对于厂家来说,质量好的产品不等于好的商品。

网友:
有个这个型号的输出打嗝,没有修好扔了

网友C:
为了成本,采购廉价元件,砸了自己声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成本,采购廉价元件,砸了自己声誉

对于批量采购来说,客户下订单的成本预算才是关键。

网友:
大锤法拆开,基本都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
还是后期奥海代工和目前自产的好

网友:
厂家也要看菜吃饭呀

网友:
给联想的也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905-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190-1-1.html
是时间到了,一起暴发了吗?

网友:
电容的质量有问题,计划性报废。

网友:
这个电容可能是充电头密封发热导致的,不一定是电容本身异常. 电解电容常规低价品耐高温上限只有85'C,耐高温电容也就105-130'C,那都是高价品.
也是给个人提个醒吧,设计有高温环境还是优先用固态电容和ML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坏高压电容的多。

阻容分压LED灯具也是,灯板电解电容坏得多,失效后有频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损坏概率最大的就是电容,尤其是输出端的电容,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高电解电容如果频率特性不好的话损耗加 ...

感觉散热不好也是一个诱因。

网友:
还可以,电容损坏是正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