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比较多,怎么收纳比较好?

楼主(2024-09-21):
下面这种泡沫盒子是否靠谱?

各位硬盘怎么收纳的?
直接放地上,怕受潮,万一要读里面的数据却读不出来,是不是会很麻烦

网友:
保鲜膜,硬盘箱。

网友:
防潮箱+干燥剂
硬盘架
这样就没什么隐患了。
我是用防静电袋装的,北方没有潮湿的可能。

网友:
防静电袋+干燥剂密封,外面再套一层泡沫袋保护
没买专门的硬盘架

网友:
重要的买个奥睿科的硬盘保护箱子,次要的就用海康希捷的泡沫包装箱,毕竟那么暴力的快递物流都经受住了

网友:
买个柜子放着啊,,或者拿我家来,我帮你存着,。

网友:
需要专门的硬盘保护盒,京东也有,塑料的,亲测1米落地硬盘没事。

网友:
直接放到柜子里就行,不要震动

网友A:
能不能透露一下,里面装的是什么

网友:
这种泡沫箱是工包硬盘用的,电脑城问问卖硬盘的就能要上

网友:
喝牛奶剩下的箱子,我就是这么放的,十几年了。没事。

网友:
并喜喜10元三个的硬盘收纳盒就行,我有七八个硬盘,买了十个还没用完,放冷数据用!!

网友:
我就是用纸盒子放着,里面放一袋防潮剂,还放在通风的地方。

网友:
希捷2T移动硬盘     放了3年,插电用了2分钟就挂了识别不到了。估计是静电或受潮

网友:
我都是用那种塑料半透明的硬盘盒装,然后再找个纸箱子存放,看来还是要找个防潮箱放着为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透露一下,里面装的是什么

都是你想要的

网友:
不是海边特别潮没事

网友:
我用这种硬盘盒

网友:
zenk真空包装应该可行

网友:
放哪都没用,硬盘要偶尔通电读一读,要不就会容易坏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