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这种电机能否改成砂轮机

楼主(2024-09-21):
拆的一台碎纸机内部电机,发现是220V异步电机,轴只有一端有出口,并且还是带齿轮,想DIY台砂轮机,不知道使用此种电机是否可行,若可行,其内部转子是否可以通过更换轴处理,因为目前另一端是带齿轮结构,用做砂轮机的话我希望左右2端各接一个啥轮盘或砂带机,目前的状态不符合安装许可呀,从没换过转子轴,想问问是否可以更换,感谢

网友:
我感觉转速不够,砂轮要高转速的吧?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网友: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改装的,但是受家庭条件限制,没有设备,是很难达到理想的要求

网友A:
转速有些低,转子也不好配

网友:
防尘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有些低,转子也不好配

网友B:
换轴要水压机,一般家庭很难有这个条件!

网友:
高速旋转的东西, 结构强度和动平衡是很重要的,
公司的砂轮机, 固定在一个很大很重的工作台上, 每次运行加速过程中, 在某个转速会明显共振, 整个工作台都在跟着跳. 看着就很危险.

网友:
用洗衣机电机啊。

网友:
配转子的钱够买个二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轴要水压机,一般家庭很难有这个条件!

我使用轴承拉马顶中间那根轴不行吗?这种方法弄不出轴的吗?

网友:
换轴需要专用设备,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
转速是合适的。这个轴如果你能上某宝套到尺寸合适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轴承拉马顶中间那根轴不行吗?这种方法弄不出轴的吗?

不如加组同步轮,转速可以随变速比更改,齿轮轴也容易得到.就是把皮带轮固定在这个轴上有点难度.

网友:
买个商品机也就一百多元,自制能省几个钱呢?也未必有人家做得好,除非是实在闲的无事了。

网友:
拆解够详细,可以申请加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轴承拉马顶中间那根轴不行吗?这种方法弄不出轴的吗?

只会拉坏转子,其次这种电机设计就不是用来长时间工作的,工作几分钟就会发热严重需要停机散热,你磨个东西不会磨两分钟关机10分钟再磨吧!

网友:
砂轮机需要的是线速度,而不是转速,异步电机最高转速也就2800转,问题是功率这么小,只能上小直径砂轮,所以线速度不够。

网友:
我觉得可以,加个外壳放防尘,还要注意通风散热;换轴成本高了,齿轮外围价格铜套,灌锡处理,家庭低强度使用够了。(灌锡前记得处理好齿轮上的油污,免得不能上锡)

网友:
主要是转子不好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