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洗衣机坏了,主板上的胶怎样除掉?

楼主(2024-09-21):
如图:

烦请高手指点!

更新: 烧糊的地方已被我扣开,请往后面看!

网友A:
你这已经不错了, 还可以抠掉。检测哪点扣那点吧。

网友B:
用尖的硬的表笔去检测电路,找到故障点再根据需要挖去胶体,修复后用玻璃胶等软胶修补密封。

网友C:
工程量太大,买拆机件吧

网友D:
费时费力,不如直接换主板

网友E:
慢慢扣吧,软胶

网友F:
热风枪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热风枪不行吗?

热风枪不行,到网上看看有没有同款同型号的板卖?

网友:
感觉直接更换主板,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程量太大,买拆机件吧

对的,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这么大电容,无刷的电机啊。。。
很难修的。。。越高级的越难修,换新的吧

网友:
只能一点点扣。有的抠都抠不掉,只能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已经不错了, 还可以抠掉。检测哪点扣那点吧。

把外壳都翘坏了,好不容易才翘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尖的硬的表笔去检测电路,找到故障点再根据需要挖去胶体,修复后用玻璃胶等软胶修补密封。 ...

没那技术,估计也修不好。

网友:
如果辅助电源坏了还是有维修价值的,如电源芯片、电解电容、次极整流二极管。

网友:
似乎胶比较难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量太大,买拆机件吧

已经买了,装好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时费力,不如直接换主板

只有换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慢扣吧,软胶

扣的我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风枪不行吗?

担心把塑料件吹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