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众仪ZT-703S最新升级固件V142,增加FFT功能

楼主(2024-09-21):
升级内容:
1,增加FFT数学运算功能,原格式化键替换为FFT开关
2,优化低频AUTO速度及准确度
3,优化了滚动扫描模式
4,改善了滚动模式时光标显示问题

低频auto比较慢的问题,一直都挺烦人,auto速度几乎每次版本更新都会说做了优化,但是,每次基本上都是有点提升,但是,没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版本一步一步到了142了,速度比最开始的版本确实有明显提升了!
FFT功能虽然比较简易,但是总算是有了。

网友A:
众仪是不管702s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仪是不管702s了唉

过去式了

网友:
感觉现在这些厂家, 做的产品有点脱离早先严肃仪器的性质, 变成了面相专业人员的玩具.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高端的万用表,像示波器一样呢。

网友B:
原来是示波器万用表一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示波器万用表一体

不会才知道吧?示波表上市挺久了的.

网友:
看显示屏保护膜磨损挺大,这不像一般吃灰的样子呢.

网友:
厂家有心了,功能强大是个好事,fft能显示谐波次数就好了。后面能加个通道间运算,总线解码之类的就更爽

网友:
专业人员的玩具

网友:
众仪现在做的有模有样了

网友:
这FFT能测到多少M

网友:
谢谢提醒,下午回家升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才知道吧?示波表上市挺久了的.

确实才知道,我映像中的示波器都是像可调电源那样的大块头。

网友D:
更新的频率还是蛮高的,一个多月差不多更新一次固件

网友:
电子表上我是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新的频率还是蛮高的,一个多月差不多更新一次固件

等706上市,估计703跟702一样的命运。

网友E:
俺有个众仪的万用表,结果电池漏液干坏了
都没舍得用就坏了,

网友:
这个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有个众仪的万用表,结果电池漏液干坏了
都没舍得用就坏了,

舍得用就不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