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EPSON LQ630KII换打印头后打印正常了...

楼主(2024-09-21):
起因是打印机打印效果差,看起来是打印头磨损了(拆后确认),原效果:

然后上假货宝买了个所谓“原装”的:

新旧对比(左新右旧),旧的明显针不齐了,VIVO T1这垃圾货拍不出来:

把排线插上,插错的后果我不知道,不敢:

将排线插回固定卡槽,再拧上固定打印头的螺丝就OK了:

换完后的打印效果:

网友A:
原头有断针。
这种打印头可以用无水酒精清洗:把打印头和线缆移下来,放到一个倒了无水酒精的容器中,打印。
打印量还不是很大啊,哈哈,底座都没打印出槽来

网友:
打印头有拆的换针

网友B:
应该断针了,目测是某收铁厂的收货票据打印用的

网友:
130块,估计也就是1个月或者几个月的事,

网友C:
这种打印头的针自己换的难度不小吧?我上次拆了一个,然后装不回去了

网友:
原来是针式打印机

网友:
自从去年换电子票以后,平推式打印机用量骤降,配件价格也下来了,原来一个头至少要2-300元,主板和电源板也比较贵。

网友D:
好多都是翻新的,质量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头有断针。
这种打印头可以用无水酒精清洗:把打印头和线缆移下来,放到一个倒了无水酒精的容器中,打印 ...

排针处滴几滴缝纫机油,然后拿掉色带盒,放白纸,进行自检打印,多打几次也能把排针间隙间的污物打印到纸上,也能起到清洁的作用。。。。。这是我多年以前的维修经验,很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断针了,目测是某收铁厂的收货票据打印用的

是有断针和上下针磨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打印头的针自己换的难度不小吧?我上次拆了一个,然后装不回去了

多换几回针就熟悉了,没什么难的,心细就行。

本人从90年代初修东芝,兄弟,STAR,EPSON,直到2016年正式息手不干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都是翻新的,质量很差。

是的。早期EPSON 1600K的打印头在400—500元左右,后期基本都是翻新头,价格100元左右。

有人收打印头的散热片就是为了翻新用。

网友:
可以使用断针修复程序处理,不过会加重好针的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头有断针。
这种打印头可以用无水酒精清洗:把打印头和线缆移下来,放到一个倒了无水酒精的容器中,打印 ...

洗它干啥,这玩意又不喷墨的。。。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网友:
我们公司的打印机也是LQ630,网上买的打印头用了2个月就越来越模糊了,没法,最后换了个新打印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洗它干啥,这玩意又不喷墨的。。。

清洁很有用,打印多了针孔里面很多色带的碎屑。不过你这断针了也可以考虑换针。百多的就是翻新头,也就是帮你走一个换针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洁很有用,打印多了针孔里面很多色带的碎屑。不过你这断针了也可以考虑换针。百多的就是翻新头,也就是 ...

翻新头的寿命咋样?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