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66¥HandSkit8858便携热风枪拆苹果白光电源24.5V2.65A

楼主(2024-09-21):
看到Q专家买了个便携热风枪,感觉不错,本来忍住没准备剁手,结果打开多多只要66¥,那就搞一个吧。

里面的包装物,

做工看起来凑合,有磁吸休眠架

拿苹果电源练手吧,这个是之前白光T12用的,后面输出有点不稳,就淘汰了

洋垃圾成色

壳子早就被人开过,大铜板

里面的导热胶也被清理过,大概是这个原因导致散热不好,也有可能是寿命到了

大铜皮好像有点用处

烙铁把怕热的电解电容插件先拆下来

风枪350度吹不动无铅,改380度,轻松干下来大管子

393运放芯片下面有胶,吹完还要用镊子撬一下才能掉下来

最后看板子的焊接工艺好像一般,贴片MOS的背部都没有完全浸润

管子也没坏,反正这个电源下岗了

最后把热风枪拆开,看起来跟专家的差不多,@Q专家

网友A:
挺好的电源就这么废了吗?

网友B:
这型号的苹果电源应该是最不耐用的版本了  别看它电流大 实际还不如三星那个1.875安的耐操

网友C:
上回坛友发帖时,我看到了你这个价格,但是我进去看达不到这个价格,所以我忍住了,没下手刚刚又去搜索下,居然……,这次没忍住拼多多太懂我了,买一个外出用吧,方便,我没分了,等会补

网友:
不知道控温

网友D:
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E:
这个版本看起来高压部分整流滤波有点儿缩水省了颗电容和电感,省了颗共模电感,低压的24v稳压达林顿管改成贴片的了省了散热器,5v输出7805也改成78l05还能省几毛,控制部分单片机和电源板共用一个,还能省块pcb。不过价格又低了10元也不能算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上回坛友发帖时,我看到了你这个价格,但是我进去看达不到这个价格,所以我忍住了,没下手刚刚又去 ...

进去看来,还是77.2,一点优惠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版本看起来高压部分整流滤波有点儿缩水省了颗电容和电感,省了颗共模电感,低压的24v稳压达林顿管改成 ...

厉害了,厂家真是能省则省,几毛钱几分钱也能往下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回坛友发帖时,我看到了你这个价格,但是我进去看达不到这个价格,所以我忍住了,没下手刚刚又去 ...

牛掰了,看来多多是真拼,再搞下去价格能干到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电源就这么废了吗?

电源输出开始不稳定了,是时候让它下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型号的苹果电源应该是最不耐用的版本了  别看它电流大 实际还不如三星那个1.875安的耐操 ...

难怪,谢谢分享,
T12用的这货故障前开始花屏,后来就再也起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可以的。

价格不贵,便携,一开始也没想剁手,唉,后来还是搞一套囤着,万一后面有用了呢

网友:
这种风枪用的是低压电源?

网友:
我买的是一体机,挺好用的

网友:
这玩意也越来越卷, 早两年二手的都花了一百多

网友:
不公平啊,为什么我搜到的要77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去看来,还是77.2,一点优惠都没有

我上回搜是77优惠8元,我没要,今天搜,直接弹出来个12元优惠卷,替换那个8元的,感觉拼多多就看你犹豫然后就再给你点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