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跟着论坛大佬们的脚步学着diy个TS457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4-09-21):
自从上次做了个点焊机后果真跟一位坛友说的那样,有了点焊机还得配内阻仪等等一系列东西,这个内阻仪做好有一段时间了,期间用了用还是很方便的跟朋友买的专业的内阻测试仪测出的数据基本一致,相差很小,这个diy的测试仪相比专业的测试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
这东西自制的一般自己用用没问题,楼主活不错

网友A:
我的1节18650放几个月了还是满电,昨天测了几个18V电池,2个59毫欧,1个150多毫欧
内阻大的这个前天十几块钱买的,另2个是电钻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节18650放几个月了还是满电,昨天测了几个18V电池,2个59毫欧,1个150多毫欧
内阻大的这个前天十几块 ...

我也是直接 一节18650,好像不怎么耗电,也没有装盒子,要用就直接拿出来用,配一个表笔

网友B:
这个盒子还是蛮不错的啊
求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盒子还是蛮不错的啊
求尺寸

我看着和我那个差不多,100乘以68乘以50的

网友C:
这个表头不是长按r就关机了吗,还要做一个单独的开关做什么呢,待机也费不了多少电吧,我就没有做开关。

网友:
这个盒子口开的很好

网友:
混论坛这个最好是要有,虽然迟到了些

网友:
嫩普及一下达尔文夹上4根线是这么接和作用?

网友:
不错,挺工整的

网友D:
4056充电板  热起来可以把热熔胶融化
供电,我觉得一节18650就够了
没必要整那么多

网友:
虽然才看到这个帖子,楼主确实很用心的去做了,做的很精美,很实用。

网友:
可以批量了,分担一下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56充电板  热起来可以把热熔胶融化
供电,我觉得一节18650就够了
没必要整那么多 ...

4056模块发热是正常现象,并且只有充电管理芯片会发热,属于局部发热,我经常用到这个充电管理模块一直很安全的,这个倒是不用那么担心,不过小心点还是有好处的,供电因为是手里有好多的18650电池放哪里也是放,就随手用了两块,其实一块足够用了,这个内阻测试仪不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头不是长按r就关机了吗,还要做一个单独的开关做什么呢,待机也费不了多少电吧,我就没有做开关。 ...

开始没有研究这个模块,不知道R键还能关机,后来做好了才了解到按R键就能直接关机

网友:
测试仪测内阻的弊端,
如果测试时两极接触电阻比较大,超出横流能力,就会导致输入电流小,显示得出的内阻数值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