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何不水漫金山?这种超声波加湿器

楼主(2024-09-21):
已知1:超声波膜片表面需要浸泡在水中
已知2:水瓶中水位高于超声波膜片水位
奇怪问题是,水是如何做到不会从超声波膜片上方溢出?
这种设计,利用了什么原理?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水瓶内的负压导致不会一直溢出

网友A:
会不会有浮球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浮球阀

浮球阀太夸张,如果里面过软管用小机械开关还是可以做到的.然后管子够细够软默认超声波片堵住,震荡出水也可能行的.

网友B:
孔很小,有水的张力约束下水本身也不会喷出来,除非施加很大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很小,有水的张力约束下水本身也不会喷出来,除非施加很大的压力。

大神,请问孔在什么位置?矿泉水瓶盖旋紧那个部位?还是设计在其他部位?
孔大小类似针孔?

附带给您提供点细节图片,还有官方提示:

不使用状态下麻烦将水瓶取下,产品倒置过来,因为水压问题会影响出雾,如有不出雾现象,请产品倒置过来放几分钟或晃动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孔在什么位置?矿泉水瓶盖旋紧那个部位?还是设计在其他部位?
孔大小类似针孔? ...

黑色凹槽底部的金属片就是换能片,至于有多少个孔?一圈估计有百来个,圈的直径大概是5毫米左右,孔多大你就可以想象了,针孔?针孔对于换能片孔简直像门洞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凹槽底部的金属片就是换能片,至于有多少个孔?一圈估计有百来个,圈的直径大概是5毫米左右,孔多大 ...

我楼上帖子,又为您补充照片细节了

网友:
有相关原理视频,用一张纸盖住瓶口,倒立后不会漏水

网友C:
见过这玩意吧?原理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这玩意吧?原理一样的

乖乖隆立咚!
虽然,上面原创主大神
从理论层面给予了解释
但我不得不服,佛祖提供的实例
我找到了相关视频,一看就理解了
通过设计小孔大小,可以实现不同高差的平衡
给佛祖点赞!因为佛祖的光辉普照人间

扬州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纪念馆,就在大明寺里面
我在大明寺见过佛祖,孙悟空在大殿屋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这玩意吧?原理一样的

你把楼主开光了

网友D:
大气压强,一杯水,覆上一张纸,倒过来,水不会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这玩意吧?原理一样的

哈哈哈哈形象生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气压强,一杯水,覆上一张纸,倒过来,水不会流出。

欧根大神,启发的也很经典

网友E:
你不知道有一种自动浇花方式就是把瓶子倒扣在花盆里吧?你把矿泉水瓶盖扎一个小眼倒扣过来水也只会一滴滴的淌,这就是大气压秀存在感的时候了,如果内外气压平衡水甚至不会流出来,这种加湿器除非你用力挤或者把瓶子扎破,否则不会水漫金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知道有一种自动浇花方式就是把瓶子倒扣在花盆里吧?你把矿泉水瓶盖扎一个小眼倒扣过来水也只会一滴滴的 ...

感谢,很受启发,这种现象有很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