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可以播放外接硬盘或者优盘的播放器

楼主(2024-09-21):
家里有机顶盒可以看电视什么的,但需要一款能外接优盘放电影看照片的设备,那个机顶盒有USB接口但实际上插上去根本不认。准备找一个设备,上不上网什么的都无所谓,主要就是能流畅播放视频和照片就行。这里大神多,能提供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吗?

网友:
换个USB接口好使的机顶盒

网友:
现在的电视机都可以插优盘撒

网友:
U盘格式不对吧?重新格式化FAT32,如果识别了再exFAT看看

网友A:
自从广电总局禁止网络盒子提供免费直播服务后,电视盒子已经便宜到三四十了,这些基本都带MP4解码功能

网友:
带有USB或者读卡器接口的机顶盒都行,老式的硬盘高清播放机也行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统一解释一下,移动的那个机顶盒,插上优盘是不认的,不懂是不是需要破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广电总局禁止网络盒子提供免费直播服务后,电视盒子已经便宜到三四十了,这些基本都带MP4解码功能

那为啥我家的机顶盒不能外接优盘?

网友:
随便找个带USB接口的机顶盒就好用

网友B:
现在电视可以读u盘,移动魔百盒也可以的,格式读不了就装个App播放器。我家的魔百盒,打游戏,看u盘,移动硬盘盒里的电影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视可以读u盘,移动魔百盒也可以的,格式读不了就装个App播放器。我家的魔百盒,打游戏,看u盘,移动 ...

魔百盒打游戏?装的什么APP,能介绍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我家的机顶盒不能外接优盘?

可能定制系统不让读外接设备

网友:
我有一个电信安装宽带时送的机顶盒,大部分时间用来看央视和各个卫视很好用,上面带的USB插口插上U盘就可以播放U盘上的视频和图片,至于在网上买的机顶盒插U盘看视频更不在话下,我的电脑上有三部16G的高清电影《碟中谍》系列(每部电影体量是16G左右),在电脑上看一卡一卡的,我下载到U盘插到当贝盒子上用电视看流畅的很。

网友:
我手里的机顶盒,不管哪个运营商的,都能插u盘。
不耽误看照片、看里面的视频(编码关系,有的无法播放),也基本无一例外都不能安装里面的app,不识别u盘的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