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显示器这样间断跳动 还有得救吗 ?

楼主(2024-09-21):
昨天好好的 突然就这样了  求大神支个招

网友A:
是不是电源DC电压或电流不稳,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B:
所有插头重新拔插一次,然后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吧

网友:
先考虑周边故障,换根视频数据线试试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故障。

网友C:
屏排线清理重新插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DC电压或电流不稳,换个电源试试。

换过了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插头重新拔插一次,然后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吧

试过了 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排线清理重新插上看看

试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D:
闭眼先换电解电容,能解决30%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虚接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闭眼先换电解电容,能解决30%的问题

看看电解电容是否有鼓包,如有更换它试一试。。。

网友:
各关键点位的电压,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电解电容是否有鼓包,如有更换它试一试。。。

电容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