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智能电视的智能模块阉割掉?

楼主(2024-09-21):
只用智能电视的显示屏功能,
不用它内置的操作系统?
有人试过这么干么

网友:
应该不能吧,这是他们收费的噱头,收钱的基础
我就是不联网,接机顶盒或电脑看

网友:
这个可以,把原来的主板拆了,用淘宝的万用驱动板,只要刷支持屏幕的驱动就可以直接用。见过人家用钓鱼机那种巨屏改电视机。

网友:
搜搜同型号电视魔改固件试试

网友:
还真有卖精简固件的

网友:
不行的,整个已经集成在一个主板上了。。。。

网友:
刷固件最简单,要不就是换主板即可。反正就是用屏幕而已,找合适的驱动板。

网友:
最简单就是2l说的那种,恢复出厂,然后不联网。

网友:
不给他戒网就行呀!!!

网友A:
有些电视便宜,就是靠联网广告赚钱的

网友B:
买个非智能电视不就成了,坛友有

网友:
不联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非智能电视不就成了,坛友有

多少寸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视便宜,就是靠联网广告赚钱的

不用它内置的机顶盒,外接电脑是否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寸的?多少钱?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1941-1-1.html
找带刀者要价目表

网友:
感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联网,毕竟还是需要保修的

网友:
接机顶盒就是了!

网友:
带刀哥有非智能电视,买了个43的,配合机顶盒给老人用真合适,启动超快,只是没中文菜单,设置好启动hdmi信号源不影响。

网友:
刘坚那里看起来还不错,等我儿子砸了电视就换

网友:
第一,有没有万能主板,不确定。
第二,万能主板的色彩是否比得上原厂,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