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主板电池 抠下来 再装上 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24-09-21):
  手贱 抠下来量量电压  再装上  开机没有反应了   就换了内存  抠了一下电池  ……

  折腾半天  内存重新换原来的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电池抠下来再装上  也是一样  晕了  ……

  再把电池抠下来  突然看见上面原来 时间长了  接触卡口盖着地方颜色不一样  明亮    其他地方 接触空气久了  颜色发暗 ,按照原来位置装上 OK   开机重置办
一下时间  ……

网友:
https://www.leadtek.com.cn/chs/products/workstation_graphics(2)/nvidia_quadro_k620(706)/detail

网友:
电池表面氧化了?

网友:
品牌机,够老的

网友A:
在纸上使劲摩擦,哈哈哈

网友:
不是习惯性在安装之前在裤腿上两面反复摩擦一番?

楼主:
  打算换个  3050 6G 显卡   再战十年

  捡垃圾   联想工作站P2  P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纸上使劲摩擦,哈哈哈

  毛线   京东 5 颗松下CR2032    10块钱   ……

网友:
这个电池都氧化了,换了吧

网友B:
K620显卡多少钱出?体验下专业显卡到底有差别没

网友:
666,这都能找到?

网友:
有些主板bios电池没电了或者不装是没法开机的

网友:
换一个,旧的有时会造成时间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620显卡多少钱出?体验下专业显卡到底有差别没

黄鱼很多 100块钱  找个用的不厉害的  ……

3050低功率 没有看见做工好的   这个老货先用着  办公机还行

专业卡 做工用料好  这货十年从来没有拆下来过

背上那块均热板 散热硅胶 滴一点在显卡背面四个螺丝上 ,  降温5 度

网友:
可能是电池电压低或是接触不良

网友:
电池换一个吧!!!

网友:
这都能发现原因。

网友:
可能氧化了

网友:
电池触点氧化了,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原因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