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刮骨疗伤修 优利德钳流表 FS9952替代GC7752AF

楼主(2024-09-21):
话说原来有一杂牌钳表.有一天徒弟接简单工程借走了.还不会用!教他只夹一根线看读数即可....可久不见还.时常用.身为师傅体会赚钱难.不好意思提及.....见矿坛有卖钳形表.连运费40¥两个.ut202和ut201.

一个不亮机.一个有读数乱跳:怀疑都是牛屎芯坏.查资料是FS9952替代GC7752AF 自动量程万用表IC .网图早期原装机硬芯7752.

查兼容GC7752AF¥5.8/个不贵.准备磨掉屎芯. 忘记拍照了补一个网图

和这个同方案的大同小异.打磨机面前小意思.

高速打磨扬尘大.带口罩.本例是湿水黑芯避免扬尘保护肺.伤了IC肚底下电路板不要紧.不能伤QFP-64焊脚.注意检查打磨邦定pcb露铜脚绝缘.忘记拍照了.

一个pcb板目测烧断几根线.对比连线恢复.焊接后准备试机.

看电池仓是9v样.对比X宝卖家图片很疑惑.它附件是2个1.5v七号电池.拿可调电源慢慢调高电压试机正常亮. 看低电压提醒标.大概猜是3v供电. 二手的可能少附件.后来查资料只能3v.少一个电池仓附件.貌似不能简单改4.2v锂电池.更不能无脑9v电池!芯片电压高了会烧.!这种3v机很省电没有改锂电的意义.改天做个电池仓或者铁锂.简单测试各项参数两个都基本准确.忐忑心确认刮骨疗伤代换成功.这种钳形电工用表不要求精度.一般测电压. 三相电负载电流平衡情况.测量电机线圈电阻.通断测量.小巧便携.我工作的地方放一个.家里一个.两个的话还是省不少钱.有意义.没有这个工具还不行.新的100¥/个你可能说没有必要折腾.我笑而不语.是你不懂DIY乐趣所在....

后记:不是所有邦定IC的都可以刮骨.比如说一直舍不得买的ut210e直流钳表.(清楚记得这货美芯片制裁后还涨价了!)看网上内部照片的就没有焊盘.怀疑IC坏就直接报废修不了.

网友:
厉害厉害
直接就打磨掉了

网友:
了解了  可以换芯

网友:
芯片级维修,大神

网友A:
直接拆芯片不行么,为什么要打磨?

网友B:
这个学习一下,牛屎芯可不可以用热风枪加热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学习一下,牛屎芯可不可以用热风枪加热铲掉。

应该不可以 .pcb薄质量差.热风枪贴芯片.慢点温度稍微高点电路板就鼓包.而且黑胶可能是环氧树脂梆硬的.热风枪加热温度控制好.可能行但绝对不是好方法.铲掉胶下面还有芯片内核.刮应该可以.慢.打磨机快.1分钟一个.熟练了第二个一分钟都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芯片不行么,为什么要打磨?

因为原机是牛屎

网友:
徒弟借师傅的工具不还,不是好徒弟。

网友:
镜头该清洁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