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3T的硬盘比2T的硬盘便宜

楼主(2024-09-21):
最近在存数字音乐,高清视频

新硬盘太贵就在看二手的
发现很多3T的硬盘比2T的硬盘便宜
不知道为啥?

网友A:
正经的硬盘貌似都没有3T的,这个里面有猫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经的硬盘貌似都没有3T的,这个里面有猫腻。

这么说好像是的哦,京东上的硬盘是没3T的

网友:
有可能3t的用料没有2t的好

网友:
会不会是4碟4T的坏了一个碟才当成3T的卖。

网友:
大哥你看看新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B:
为了储存音视频资料,我正在考虑买一个大容量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经的硬盘貌似都没有3T的,这个里面有猫腻。

典型的胡说八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好像是的哦,京东上的硬盘是没3T的

严重怀疑是你眼神不好才会觉得3t比2t便宜

网友:
京东3T很少啊

网友:
可能是使用反馈3T的比较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怀疑是你眼神不好才会觉得3t比2t便宜

我说的是二手,没说全新的哈
审题不严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储存音视频资料,我正在考虑买一个大容量硬盘

已经买了一块16T二手盘
还有些零零碎碎的文件
再买一块大容量的感觉没啥必要
就在看买块4G左右的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经的硬盘貌似都没有3T的,这个里面有猫腻。

我有3个 3T的硬盘,监控录像机上拆的。。。

网友:
2,4,6,8t比较常见,现在盘的质量也没有以前的好用。

网友:
垂直盘和叠瓦盘吧

网友:
妖盘?
叠瓦盘吗

网友:
3T大概率是4T的硬件,屏蔽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