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熊猫XM-2081A洗车机

楼主(2024-09-21):
上面的电机烧了,本来想配一个,查发半天淘宝上也没找到这个型号的电机出售,别的牌子的也不敢搞,怕买过来不能用白瞎了钱。毕竟公司的东西修好了也没啥好处,修不好还花了钱可就有人念嘴了。

今天把它拆了,上几个图攒点分

以上为外壳,拆了背后8个螺丝,两边的卡子就可以掰开了

结构很简单的,一点也不复杂

齿轮都是金属的,电机是HC7630L-220 有刷电机(淘宝上找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
白色塑料部分是压力开关。这个电机上是有过热保护的热敏电阻的,这次好象没起作用。
反正是不转了,拆开一股浓浓的焦糊味。

网友A:
金属齿轮还是不错的,相机白平衡有点儿问题~

网友:
就一电机啊

网友B:
泵头不漏水还是值得修的,估计匝间短路,不是过热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齿轮还是不错的,相机白平衡有点儿问题~

用手机晚上拍的

楼主:
上面是电机,下面是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泵头不漏水还是值得修的,估计匝间短路,不是过热烧的

这个真没拆过,不知好好不好拆,有空了拆了看看。谢谢你

网友:
电机小了,过热烧了

网友:
只要泵好,一切都可以。

网友:
过热保护竟然失效,这能不坏嘛

网友C:
修比买新的都贵

网友:
金属齿轮还是不错的

网友:
直接换新吧

网友:
公家的东西,如果不是份内修理,有多远离多远。

网友:
公司的东西换新的好过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比买新的都贵

确实,这个牌子要么坏的少要么销量少,反正淘宝上配件都挺贵,一根高压管子100多块,买了绿地的结果奶头卡沟太窄销不住,得锉宽了才能用

网友:
焦糊味有没有可能是磨损的碳粉?线圈不通有可能是温度保险动作了

网友:
这种样式大多未通用款式,淘宝或多多找商家客服询问,报上尺寸即可,让客服帮你找

网友:
金属齿轮,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