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检修中,拆下来的低压柜抽屉单元

楼主(2024-09-21):
检修中,拆下来的低压柜抽屉单元

网友:
光这一张照片,似乎有点不过瘾。

网友(2024-12-30):
详细介绍下

楼主:
简单标示一下

网友A:
高配版本,我看把手在侧面,结果抽拉方向看错了,我说怎么不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配版本,我看把手在侧面,结果抽拉方向看错了,我说怎么不不对啊

图中两个抽屉,下面那个横放。

网友(2025-02-16):
就这一张图啊,楼主不给力啊

网友:
楼主有马达保护器,但是为什么没有接触器?开始以为马达保护器是步进控制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