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罗技M186鼠标竟然是坏的

楼主(2024-09-21):
好久没人认领,找了个接收器想连上自己用,结果好像是坏的,装上电池灯不亮。接收器也找不到它

网友:
装上电池灯不亮,有没有可能是不可见光的???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网友:
谁告诉你有灯亮

网友:
接收器要用软件配对

网友:
没用过无线鼠标吗?

网友:
第一,就算是好的,装上电池底部光电传感器也不会发光,第二,不是随便找个接收器就能用,这玩意儿一对一,需要用软件配对。第三,你这个接收器有没有可能压根不是这个系列的鼠标,的配对都不能用?

网友:
我的罗技就是不亮灯的哦

网友:
这鼠标还行

网友:
这鼠标还行?

网友:
这鼠标装上电池没有灯亮吧?

网友:
罗技是没有光污染的。一些型号山寨的才有灯。

网友:
有优联接收器可以联上。

网友:
没有优联标志的,要讨论。。。
接收器坏也是可能的。。。

网友:
正常拨动开关正面会亮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不可见光的

网友:
这个系列的鼠标确实很好用,就是两三年会坏,也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楼上都把问题描述给楼主了,换一个方法测试一下鼠标的好坏吧

网友:
用手机摄像头拍一下看看有没有光输出,鼠标是红外线的

网友:
经查询,罗技这个型号的鼠标是不可见光,所以有可能鼠标已经正常工作了。接收器不是通用的,需要配对。

网友:
接收器还要先配对的